哪种标注方式更合理?

楼主(2014-11-16):
如图,钣金件上打孔,钳工划线,按哪种方式划线更合理?
注意:尺寸70对应的两个孔需要和另一个零件上的两个间距为70的孔连接。

谢谢!

网友:
右边那种

网友:
右边的更合理,因为要保证70这个孔间距

网友:
这种问题讨论过很多次了
我的理解是既然孔距70没有公差要求,属于自由公差
那么,两种标注方法实际上没有太多差别
另外,我没划过线,没打过孔,没经验,哈哈
当然,右边的标注了70,孔距应该有所保证,但是我也听人说过,没有公差要求的尺寸,随便做做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按楼主的要求,两孔要与其他孔配合,右边更好。

网友(点评):
另外相配零件上的孔也是要画线打的,如果另外零件上的孔采用的是左边这种标注方式,还会觉得这张图采用右边的标注方式更好吗

网友(点评):
右边,划过线。

网友(点评):
"如果另外零件上的孔采用的是左边这种标注方式", 这个问题提得关键!

网友(点评):
俺也想说:其实两种都可以直接按设计意图划线。因为没有公差,所以脱裤子放屁。无所谓哪种

网友:
右边的那种,是不是再标一个总长的尺寸更合理

网友:
当然是直接标出70好

网友:
你的孔距没有公差  是不是不和其他的孔配合 要是这样的话 两种方法没有什么区别了

网友:
个人觉得,从钳工划线考虑,左边的好一下

网友:
钣金上面打过孔,这两种方法都可以吧。

网友:
从效率上说左边好,如果有公差要求右边还要计算尺寸链,最终划线基准还是要选在最上方

网友:
上数控是不是都一样?!

网友:
尺寸的标注与加工的工艺密切相关。所以,二者没有好坏之分。
好好的把大学的:公差与技术测量  ,这门课程复习一下。应该不是问题。
现在的“工程师”太过于注重所谓的“高新技术”,其实,类似于尺寸标注这样最基础的知识才是作为一个工程师的基本素质的体现。
“恶补”基础知识,看来楼主应该好好补课。

网友:
还是得沉下心学好基础知识。

网友:
个人感觉对于没有公差的两种都可以,钳工划线加工第一种更好。不知楼主孔径多少,如过孔径大的话给自由公差就可以了

网友:
其实两种标注都可以的,但是,在实际运用中,要要考虑产品在加工中尺寸的精度要求再选择参考基,最后标注相应的尺寸!!

网友:
其实两种标注都可以的,但是,在实际运用中,要要考虑产品在加工中尺寸的精度要求和产品的装配要求再选择参考基,最后标注相应的尺寸!!

网友(2015-02-08):
没配合就都可以

网友:
两种都可以吧?看你配合的东西是怎么个情况啦  总之你钣金要配合 你的另一个产品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