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件取下后内孔变形

楼主(2014-11-16):
车床是广数980 ,卡盘是液压的   ,料是Q345D  ,  工件取下后变形   ,   卡爪已经压力10了。

望大师指点迷津  。

楼主:
厚度毛胚40  185的孔是20深    185外圆台阶是3

网友:
这个一般是多分几道加工,减小加工余量。

网友:
压力调小点

网友:
应该是椭圆了,量大,粗精分开车,单边一毫米量给精车

网友:
压力调小点,实在不行换手动卡盘,再不行就得做个简单的夹具,采用轴向夹紧了

网友:
你工件的加工工艺是怎么样的(加工顺序)?

网友:
粗精车分开

网友A:
产生椭圆原因有可能是离心力所产生。配好重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可以做个工装夹具,用螺丝紧固

网友(2015-01-03):
反方向配重

网友:
加动平衡。

网友:
你需确认是加工时变形还是装夹变形

网友(2019-07-29):
引用 网友A:
产生椭圆原因有可能是离心力所产生。配好重应该可以解决。

我觉的不是离心力的问题 离心力的话应该没拿下来就失园才对  这个问题只有分粗精车解决 因为工件四面肉壁不一样厚 加工过后产生的内应力也不一样 所以很容易产生变形 加工余量越大 越容易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