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参数驱动怎么做

楼主(2014-11-16):
做一个夹具,需要根据输入的尺寸来变换大小,应该怎么做,我查了很多资料哟很多信息,但都没说清应该怎么做,希望各位大神帮帮本菜鸟

网友:
没看懂怎么做。
开玩笑吧,你画图不标注尺寸吗

楼主:
我说的是尺寸驱动,装配体做好后,改变其中一个零件的任意尺寸,整个装配体也随着变化这种。

网友(点评):
先去搞明白什么自上而下的设计。再回来讨论怎么玩参变。先去搞明白接口,再回来玩插件。

网友:
上具体问题,毛没有说个毛啊。把你零件贴上来

网友:
楼主意思是不是配置?配置也只能改变单个零件的尺寸,如果你想要与之配合的零件尺寸也随动改变,可能没办法。要画两个装配图

网友(点评):
大侠也是外行。通过配置可以从装配体一直玩到最终零件。另外,什么参变?大侠也完全不懂。

网友(点评):
回复ZEROWING大侠,我确实不懂参变,所以第一句才问:楼主说的是不是配置,另外请教大侠,改变装配体中一个零件的配置,与之配合的零件不用手动改配置也能自动变为想要的配置么?如何做,什么是参变,诚恳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