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模数问题请教

楼主(2014-11-17):
       我现在设计的机械上用了齿轮齿条机构,齿条的模数是1.91,现在要选用齿轮,到目前为止没找到这个模数的齿轮,不想自己出图加工一个非常用模数的齿轮,一来时间长,二来我们合作的加工厂商的加工水平都很有限,到时候保证不了精度。请问各位前辈,这种问题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
我遇到这个情况,就是把齿轮齿条都换掉,重新设计速比系统,就可以了,

大模数的机构,没法换,就订制刀具,其实也没有你想的那么难,以前引进设备的时候,大量二手设备,什么制的都有,就是耐心测量,看怎么做最划算了,

网友:
按首楼的说法,好像齿条已经做好了,需要配一个齿轮。
能告诉这个1.91模数的齿条是怎么得到的吗?

网友(点评):
也许是国外设备带来的,国内许多‘工艺机’,包括‘工具机’,都有50年的历史,尤其71年曾经大量引进了一大批设备,什么规格的都有,

网友(点评):
怎么得到的?是计算出来的,还是说明书上面的

网友(点评):
齿条是买的THK的,THK是我们公司固定的合作厂商,也是合作厂商里面唯一一个能生产满足要求的齿条的,如果买非合作厂商的,须经过第三方厂商,很麻烦,而且交期不保证。

网友(点评):
模数是1.91,齿距是6,THK目录上写这样设计齿条的原因是齿轮转一圈是个整数值,便于调试具体位置。

网友(点评):
既然如此,问题很好解决。如果数量少,可以用线切割制作齿轮。精度要求不高用快丝,精度要求高用慢丝。有批量,可以用插齿机制作。插齿刀用慢走丝线切割制作。

网友:
模数都是有标准的 ,你这个市场上很难找到,自己去定制刀具吧
但之前的核实确定是1.91模数

网友(点评):
模数是1.91的,这是厂商目录上写的,齿距是6。

网友:
要么更换齿条,选用相近模数的齿条
要么用线切割割一个齿轮

网友(点评):
相近模数的齿轮,就只有m=2的,这个貌似不行吧。

网友:
到底是怎么核定模数啊    很感兴趣!

网友(点评):
厂商目录上有具体数据。

网友:
线切割齿轮吧。

网友:
提供一个解决思路。
首先明确,两个齿轮模数相等是能正确啮合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只要满足模数和压力角余弦的乘积相等,即使模数不等,也可正确啮合。

可选用标准模数的刀具,加工非标准压力角的齿轮,与该齿条啮合。

网友:
这不是标准齿条,而是设计者自创的非标准变位齿条(即使是变位齿轮,模数是标准的),应该是按外形轮廓线割出来的类似齿条的传动件,传动时应该有顿挫感,标准齿轮、变位齿轮传动时是连续的,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那么厂商只提供齿条 不提供齿轮,这不相当于京汉线上火车去跑山西的轨道一样吗?我觉得另寻他路是最好的办法,而不是自己做齿轮去@木兰少侠

网友(点评):
找齿条供应商要齿轮是最好的.供应商应该要配套的吧?

网友(2015-01-31):
啮合的条件实际上是基节相等 用标准道具加工  压力角调好

网友:
没有批量,线切割吧

网友(2015-03-04):
基节相等就行吧

网友(2015-06-17):
这么多齿轮齿条没有一种能符合你的要求吗!批量的话建议换掉,后续加工就方便了!量少或样品建议线切割一个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