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液压推动器日常怎样维护

楼主(2014-11-17):
  单位最近新安装了卷扬启闭机,制动器采用电力液压推动器(以前用的是线圈抱刹制动器),请问大家:这种电力液压的推动器在日常使用过程中会出现哪些故障?怎么样去排除这些故障?日常保养需要如何去做?

型号等参数如图:

网友A:
这东西,里面是个离心泵,可正反转,不可能有过载。油全在里面,工作过程是把油从活塞的无压力方抽过来用在出力端,反向来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里面是个离心泵,可正反转,不可能有过载。油全在里面,工作过程是把油从活塞的无压力方抽过来用在 ...

学习了!第一次接触,谢谢

网友B:
这种东西出现问题的时候很少,主要事实冬夏换油

网友:
里面有齿轮泵,两组吸油管,两组单向阀,同二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东西出现问题的时候很少,主要事实冬夏换油

正常换油有年限要求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换油有年限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