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68尺寸,如何标注,选不中那个交点

楼主(2014-11-17):
图中68尺寸,如何标注,选不中那个交点,图中的点是我用草图点代替的

楼主:
没人吗?自己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着shift

能具体点吗?

网友:
选择那个顶点前按快捷键“v”

网友:
同感,有时候solidworks在工程图中标注的时候,有些点或线选不上,通常我是画一个点,然后几何约束将点约束到位置之后再标注

网友:
那个不是交点,你觉得是,是因为你根本不懂投影,那个是模型的线条的正投影,对于软件来说,那不是点,当然不可能选中。
而且那个肋的边线与模型的边线正投影在一起,所以直接标注只会选中模型的边线,因为模型的边线要长一点。
所以如楼上的某位所说,按shift键,这时再把点击了智能标注工具的鼠标指针移过去,如果肋的边线变黄,说明能选中它,那就点击,这样就可以标注。
solidworks工程图标注的基本操作在帮助文件都写的很清楚,有几个认真看的。

网友(点评):
图形并茂,好

网友:
在xy平面里,那条横线和那条斜线的z值不同。

网友:
以前每次标注槽口的时候都画点,下次不用了,谢谢这个论坛,在这学到了不少东西。

网友:
大虾好细心,不错。受教了。

网友(2017-09-01):
说的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