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系统如何做稳压

楼主(2014-11-17):
刚接触液压不是很懂,请大侠帮忙分析下如图所示,在油缸压住墙体后油泵停止,在油缸和墙体中间不断放物料(在放物料的时候墙体还有一个支撑点可以顶住油缸),如何保持管路的油压稳定不上升(正常压力30KG,管路压力需要可调20KG-40KG),油缸可以回压。如果具体用哪种阀门较合适,谢谢!

网友:
我不是做设计的,但是我觉得你这个问题跟:负载决定压力有冲突啊

网友(点评):
赞同,与基本原理相悖

楼主:
这个不是很懂,我需要的是如何做到一段封闭的管道内,压力不随负载增大而增大,是否可以通过某个元器件进行泄压到我设定的压力。

网友(点评):
呵呵,你把支撑负载的压力泄了,那么靠什么使重物不下降呢?

网友:
负载决定压力

网友A:
如果知道溢流阀的作用,就没有首楼提出的问题了。
首楼的原理图已经画了半个溢流阀,楼主能补齐吗?
楼主以液压白丁做设计,胆子太大了一点。
不是吓你,液压搞不好会出人身事故的。
老老实实读点书,懂一点液压的基本知识再做可好。

网友(点评):
不明白为何楼主没有好好看看老先生讲的东西,评论都看过了,特别6楼的,呵呵,你已经回答出来为什么中国只能模仿外国了,还理论,新人吧,最忌讳听不进忠言逆耳,但是不说直白点吧,又听不懂内涵。

网友:
现在不是讨论理论知识的时候 人家问的是碰见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解决 不能老扣理论 按理论中国企业早该跨越式发展了 可是还在模仿外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知道溢流阀的作用,就没有首楼提出的问题了。
首楼的原理图已经画了半个溢流阀,楼主能补齐吗?
楼主 ...

您好,我不是做液压设计的,我们公司有个产品让另外公司配的液压系统,但是不能达到我们的要求,我想在论坛咨询下,如何做到这样的要求,这图我是根据自己想法画的,不对的地方请您指正,另外想请教下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是否可行?

网友B:
看你的图,你说的功能可以实现,但是油缸会缩回一段行程,但是你还需要一个压力继电器反馈信号,告诉油泵何时泵油,
溢流阀是超出你需要压力时起作用,压力继电器可以保证在低压时反馈信号泵油,如果不想频繁启动电机,可以采用蓄能器,成本略有提高

网友:
你这个我感觉 图中溢流阀就能满足解决 负载增大 回路压力小于负载 油缸下滑回油 回路压力增大 大于30KG时 溢流阀开启(压力设定30KG)我也是新手 怕说不对 轻喷

网友C:
   楼主的要求是无解的,首先管道内压力恒定,也就是说系统平衡;外部加上负载后,其他条件没边的情况下,油缸将缓慢的退回,直至油缸缩回原位,也就是油缸根本支撑不起重物的状态。
   除非油缸到位后,加别的油缸(加大受力面积)支撑或机械支撑。

网友(点评):
既然用油缸顶起,没道理还允许负载后油缸回落

网友(点评):
楼主说的倒数第二句话“油缸可以回压”

网友(点评):
楼主的前提是压力不能升高。

网友(点评):
原来描述有问题,麻烦重新看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图,你说的功能可以实现,但是油缸会缩回一段行程,但是你还需要一个压力继电器反馈信号,告诉油泵何 ...

如果压力可以平衡,就不需要油泵启动了啊,重量增加只需要泄压就行了,原来设计是用电磁阀设定时间继电器来控制泄压的,但是在实际使用中会出现增加的负载与泄压的平衡很难控制,不知道有没简单可行的方法?

网友:
在油缸进口处加液控单向阀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压力可以平衡,就不需要油泵启动了啊,重量增加只需要泄压就行了,原来设计是用电磁阀设定时间继电器 ...

我不知道你的工况,如果你的重物是平稳增加重量的也许可行,如果重物有冲击,瞬时动能增大,溢流阀泄压量超出理论范围,是不是就得考虑泵油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压力继电器的增加不可避免,保证你可以实时监控管路压力;
你电磁阀时间控制也是可以的,前提是增加的重量是在你管路安全范围之内,缓慢泄压,可是泄压时间是多久你可以控制吗?就算是可以计算出来,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个压力继电器反馈信号。除非你有十足的把握可以精确控制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要求是无解的,首先管道内压力恒定,也就是说系统平衡;外部加上负载后,其他条件没边的情况下,油 ...

我增加的重物并非是重物,而是像油缸去顶墙,而我往油缸和墙之间放铁片,每放一块油缸就往回缩,压力在上升,但其实我30KG的压力已经可以顶住了,我需要不断放铁片不让压力上升可以做到自动调节?不知能否讲得清楚

网友(点评):
这样要求你的图就能满足。

网友(点评):
说直接点,就是想要油缸输出恒定压力,是不是?

网友(点评):
对的,就是要恒压力

网友(点评):
服你了,你这最好去翻下书;讲液压原理,只要翻几页包你知道要咋处理。

网友(点评):
你这个图可以用,不过有改进的余地。可以把换向阀换做二位三通阀,串联到进油路中,起保压和泄压的作用,若工作时间长,可停泵以节电,还能防掉电。

网友(点评):
如果不考虑系统冲击或者瞬时压力变化、压力不足等情况,你画的原理图完全可以满足。不过...溢流阀好像不是这么表示的,控制油路也就是虚线表示的地方没画出来

网友:
哪里有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知道溢流阀的作用,就没有首楼提出的问题了。
首楼的原理图已经画了半个溢流阀,楼主能补齐吗?
楼主 ...

是的,液压维护都有危险

网友:
用三通减压阀,能进能回油,但是对清洁度要求比较高,容易卡阀。

网友:
把我弄懵了

网友:
把液压元件的符号弄清,以及各阀工作原理,在油路中起到什么作用,再做吧。液压阀和液压泵都是很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图,你说的功能可以实现,但是油缸会缩回一段行程,但是你还需要一个压力继电器反馈信号,告诉油泵何 ...

做液压设计的,赞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增加的重物并非是重物,而是像油缸去顶墙,而我往油缸和墙之间放铁片,每放一块油缸就往回缩,压力在上 ...

我感觉楼主的要求是可行的,就是保证回路压力恒定

网友:
系统压力通过溢流阀来调节,另外增加个压力表,好直观显示!

网友(2016-12-18):
溢流阀画的不对啊
而且,本人没太听懂楼主的意思,是不是可以尝试加一个减压阀啊

网友:
没看懂,液压缸顶到墙上之后还怎么往前面加铁片?你这个系统液压缸是单作用的,可以通过液压使液压缸伸出,那么液压缸缩回是靠什么?内部有弹簧么?
你说系统压力是30KG,那么你就把溢流阀的调定压力调到30KG,那么即使你想让系统压力升高也升高不了,如果压力超过30KG了溢流阀就泄压了。
个人觉得可能是你这个图有问题,你这个图根本不会出现你说的压力升高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知道溢流阀的作用,就没有首楼提出的问题了。
首楼的原理图已经画了半个溢流阀,楼主能补齐吗?
楼主 ...

老先生说的有道理,液压不是气动

网友(2017-02-06):
可以采用稳压回路(压力表或压力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