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钎焊拆卸工艺,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4-11-17):
焊接机器人上的焊枪,旁边两个是气管,中间两个是冷却回路,最中间过焊丝,焊丝管中间是扁的,焊接时扁位摆错了方向,现在想拆下中间焊丝管重新焊接,该怎么拆卸啊。。焊接时采用的银钎焊。。。。。。。跪求大神知道拆卸工艺。。。。急急急。。@2266998 @fajue2000 @向前向前 @一路@ 前行

楼主:
help。。。。。。

求大神指导啊

楼主:
怎么没点动静哦,,,各位帮帮忙噢

网友A:
锯掉磨平或铣平再焊,行不?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锯掉磨平或铣平再焊,行不?

锯会把旁边的锯坏,不过你提示了我,我打算线切割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锯掉磨平或铣平再焊,行不?

前辈有没有化学方法整掉它,我主要是希望不伤害母材

网友B:
废了,别再捉摸了,以后多注意就是了,玩工业,就是讲究个细节,不能什么都无所谓,也不能随便凑合,

网友(点评):
我同意,搞不好失败了还耽误时间

网友(点评):
不是什么搞不好会失败的问题,是没法成功,高温纤焊焊错了就报废,硬要凑合给人家客户,以后怎么解决生计,就是因为大家都随意凑合,工业才走到了今天,崩溃了,

网友(点评):
吃力不讨好的事情,,,,,8爷说的是。

网友(点评):
我主要是反对‘混工业’,态度不行,产品好不了,

网友C:
你这就重新做吧,又不贵。
返修件我一般都自己用的,心里清楚,如果发到外面有故障查原因都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就重新做吧,又不贵。
返修件我一般都自己用的,心里清楚,如果发到外面有故障查原因都烦

5000大洋一件,共10件,重做伤不起啊

网友(点评):
要这价么?是成本还是销售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废了,别再捉摸了,以后多注意就是了,玩工业,就是讲究个细节,不能什么都无所谓,也不能随便凑合,

不能取出来重焊吗?这东西试制了好几批了,出现过各种问题,好多人被罚了。以前中间焊管是圆的,这次领导一句临时改扁的就变成扁的了,但我忘了焊接时改变方位有要求,外协一焊接就成了这样,把自己玩了进去了

网友(点评):
你焊接变形本身就很大,那才多大热量?强行拆开的热量比焊接热量大多了,拆开也根本不能用了,

网友D:
碳棒机加热,银焊片受热熔化,即可拆卸!银焊片熔点约760度左右,不会伤及母材,注意碳棒机气压不要太大,使用小电流,长时间的软规范

网友(点评):
到800度,就扭的不成样子了,何况在这个温度,很长时间加热,材料也完蛋了,不能鼓励这个手段,中国工业就是这么崩溃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D:
碳棒机加热,银焊片受热熔化,即可拆卸!银焊片熔点约760度左右,不会伤及母材,注意碳棒机气压不要太大,使 ...

紫铜熔点在1083度,只要电极压力不要过大,变形量不会大。银钎焊原理就是利用钎料熔点低于母材熔点来焊接的。银钎焊现场作业需要返修时都是这样处理的。如果母材是黄铜,会比较麻烦,黄铜常态下比紫铜强度高,但受热到850度左右,在电极压力下变形量较大。当然有条件,用高频焊效果会更好,但高频焊成本高,主要用于焊接品质要求很高的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紫铜熔点在1083度,只要电极压力不要过大,变形量不会大。银钎焊原理就是利用钎料熔点低于母材熔点来焊接 ...

谢谢指导,我也是查资料才了解钎焊加热应该能拆卸,但不知道具体怎么控制;我这个母材就是紫铜的,本来我们是打算用铬锆铜的,但采购说买不到这种Φ5*1的铜管,就改了紫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碳棒机加热,银焊片受热熔化,即可拆卸!银焊片熔点约760度左右,不会伤及母材,注意碳棒机气压不要太大,使 ...

根据焊枪的外观来看,钎焊的变形倒不是很大,对母材也没什么损伤,但要拆下来就没把握了

网友:
高频焊机不行吗?以前曾经用高频焊机粘理石合金头,快速加热熔化,揭下来,再粘新的合金刀头。

网友:
对于拆焊方面不了解,但针对您的问题 提个建议  把那铜管扁方向给压回来压到另一个方向变扁不行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取出来重焊吗?这东西试制了好几批了,出现过各种问题,好多人被罚了。以前中间焊管是圆的,这次领 ...

用炭精棒确实我也干过,是用来修理电机的时候。正如8爷说的,变形很严重。不过对于电机取并头套还是可以的。

网友:
用气枪烧下来
尺寸大的话放炉子中;八百度左右焊料就熔化了
再酸洗一下表面弄干净;重新焊

网友(2015-01-08):
风割枪一烧就掉!看你纠结得!!!

网友:
成本太高,不如重做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5000大洋一件,共10件,重做伤不起啊

销售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