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凸轮无因次方程的问题

楼主(2014-11-17):
看了坛子里大侠都在高谈凸轮,小菜鸟也想附庸风雅一下,找了《自动机械的凸轮机构设计》和《自动机械机构学[1].[日]牧野 洋》想从零开始。没想到看到凸轮曲线的无因次化,就理解不了了。下面是无因次参数定义

对于等速运动用运动学基本公式,可以推出

但是对于等加速度运动的描述

却死活推不出S=2T^2,只能推出A=V  。是我方法不对还是怎么回事,请大婶不吝指教。
这还只是基本曲线都搞不定,后面还怎么进行下去啊。苦思一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因次化,也叫无量纲化。其实就是个偏微分过程,《CAMS DESIGH HANDBOOK》论述的细一些

大侠,你在论坛上分享过这本书,我也下载了,英文太差,所以先看的中文的凸轮书籍,捧佛脚也来不及了
大侠能否指点一二啊,偏微分也得有微分方程不是,我发现书上都是先有的S函数然后有V、A、J
由S函数对T求导,得出V、A、J,很好理解,问题是S函数怎么来的呢,拿我举例,等加速度运动规律的S函数是怎么来的呢?
还请大侠帮忙解惑?

网友(点评):
S曲线就是你所要求的目标曲线。V\A\J就是评价该S曲线优劣的指标。有时设计人员需要对V\A有具体数值要求。而目前书上可查的S曲线都是曲线中的特例,因为可以用数学模型具体描述。而该数学模型就是凸轮的核心。

网友(点评):
所以从设计上来讲,玩凸轮,实际上就玩的S曲线的数学模型。而该模型除了书上可查的之外,特殊场合需要根据工况自己推。所以多项式有3次、5次、7次……;三角函数、梯形函数、还有拼接函数等等。

网友(点评):
此外,也有的是B样条拟合差值。

网友(点评):
至于为什么是S=2T^2?刚刚俺说了,S是未知的.对于等加速,已知A=4,对A(T)就积分可得V=4T,对V(T)求积分就是S=2T^2.不知这样说,是否讲清楚了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侠,你在论坛上分享过这本书,我也下载了,英文太差,所以先看的中文的凸轮书籍,捧佛脚也来不及了
大 ...

我建议大虾还是先从数学看起吧。一切原因都得从数学的角度来思考。说白了,就是用数学思维去理解就好了。看完数学,再来理解这些公式,你就会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以前上学哪会,看老师写得满满的公式,天书一样。后来陪同学一起考研,把数学又研究了一下,再看这些曲线方程,一下子就明白了。

网友(点评):
大侠我也知道需要数学知识,这么说也太宽泛了,能否针对我这个具体问题给出具体建议,我刚开始自学凸轮,还请指教,谢谢!

楼主:
按hoot6335 大侠的说法,是先有的V、A、J要求才推出的S函数,顺序和我理解的是反的。
那还请教hoot6335 大侠,A=4又是怎么来的呢?而且是最小,为什么不能有A=2或者A=3
或许我的问题太小白了,刚开始自学凸轮理论知识,还请大侠指教!@hoot6335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hoot6335 大侠的说法,是先有的V、A、J要求才推出的S函数,顺序和我理解的是反的。
那还请教hoot6335 大 ...

大侠,关于理解顺序的问题,说明如下:
1.对于设计一个凸轮机构来讲,在没有现成参考借鉴的情况下,到底“采用何种运动规律才更合适?”这是设计人员最终要解决的问题。
2.现有的几大系列的运动规律主要是:多项式、三角函数以及拼接函数(其他曲线比较特殊不在讨论之列)。
3.要解决以上三大系列的运动规律,都是有一定“套路”的——即都有现成的数学模型。
4.明白了以上3点,那么现在就可以理解我讲的“先有V\A,再有S”的目的——对于某一设计实例,要先分析该设备对凸轮有哪些要求:除了基本的A连续外,需要对V有控制吗?此外,有没必要J也需要连续?等等一系列问题。设计时把这些问题都搞清了之后,画出加速度A的草图,并根据草图把加速度A的“数学表达式”——即模型写出来。最后,根据“A的数学表达式”,对时间T求积分,推导出S曲线。
5.关于”理解顺序“的问题,可能并不是大侠关心的主要问题,俺说这么多就够了。

回到本贴,大侠困惑的实际上就是”等加速等减速“曲线的推导。主要思路如下:
1.”等加速等减速“的实质是——其S曲线是2次多项式。明白了这点就可以直接写出S的数学表达式,而不再需要根据A来倒推。
2.”2次多项式“的通用表达式为:s=C0+C1*δ+C2*δ^2
3.对s(t)分别求一次导数,二次导数,可以推出:
                                           v=C1*W+2*C2*W*δ
                                           a=2*C2*w^2
4.已知边界条件(前提假设:加速段与减速段各占整个行程的1/2。当然也可以不是1/2。):
                       加速段边界条件:
                            在起始点     δ=0,s=0,v=0
                            在终点        δ=δ0/2,s=h/2
                        减速段边界条件:
                             在起始点     δ=δ0/2,s=h/2
                             在终点        δ=δ0,s=h,v=0

5.把4代入2和3,可以求出各段的C0、C1、C2的值
6.所以,”等加速等减速“曲线的完整方程是分段函数:
                        加速段:
                             s=2*h*(δ/δ0)^2
                             v=4*h*w*δ/δ0^2
                             a=4*h*(w/δ0)^2
                        减速段:
                              s=h(1-2*((δ0-δ)/δ0)^2)
                             v=4*h*w*(δ0-δ)/δ0^2
                             a=-4*h*(w/δ0)^2
7.注意,以上都是有量纲的公式,下面开始无量纲化。
8.定义无量纲 ,注:大写字母为无量纲,小写字母为有量纲。th:整个位移S升程h所用的时间,
                        T=t/th
                        S=s/h
9.在6 的有量纲公式S的表达式中 ,我们发现,”δ/δ0“表示了”凸轮的转角δ与整个推程区间角δ0的比例关系“ ;
   另已方面,在8的无量纲公式中, ”t/th“表示了””凸轮的转过δ角的时间t与整个推程时间th的比例关系“ ;
   而这两者是等价的,所有我们用无量T直接代入6的有量纲公式S的表达式中,取代”δ/δ0“,进行对S的无量纲化。
10.根据9的思路,同时把8中的无量纲S转化为s=S*h,代入6的有量纲公式S的表达式中,可以得到S的无量纲方程为:
                     加速度段:
                              S*h=2*h*T^2
      (两边约去h)→  S=2*T^2          ——即S的无量纲方程
11.对S(T)分别求一次、二次导数,即可得:
                             无量纲 V=4*T
                             无量纲 A=4
12.推导完成。以上只演示了在”加速度段“的无量纲化的过程,即LZ大侠附件图片中的 0≤T≤0.5区间段。
     全手打,写公式累, 至于在0.5≤T≤1区间段,LZ可按如上思路自推导。
13.注:需要说明的是,本贴”等加速等减速“的假设前提是:加/减速段各占1/2,即所谓的对称。
     若不对称呢?当0≤T≤2/3,2/3≤T≤1时,该”等加速等减速“的A是否还是A=4呢。有兴趣的可自行验证,就当练手好了。
14.LZ大侠的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能A=2或3?“。要讲请这个问题,就要扩展往下讲”曲线的优化“的问题了。
     以上纯属个人理解,若有不对之处,望海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侠,关于理解顺序的问题,说明如下:
1.对于设计一个凸轮机构来讲,在没有现成参考借鉴的情况下,到 ...

非常感谢hoot6335大侠这么有耐心、辛苦码字!
经大侠细致解答我总算明白了,无因次方程的内在关系。
米fans大侠说的对,用二项式表达曲线方程确实是数学方面比较基础的东西。
看来我真得恶补一下相关数学知识,尤其我看书喜欢刨根问底,到了强迫的程度,不懂得不求甚解
遇到阻力就进行不下去了。之前看《机构设计--分析综合》里,关于凸轮运动规律的推导也是用
角度,没有仔细推敲和时间的联系。经大侠这么一说茅塞顿开啊。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建议大虾还是先从数学看起吧。一切原因都得从数学的角度来思考。说白了,就是用数学思维去理解就好了。 ...

相互学习哈。 我觉得你第一步应该把高等数学仔细的看一遍,个人觉得很有必要。应该占不了多久。然后回过头来想想刚体的运动过程中,如何减小冲击(函数的连续光滑可导性等若干问题),惯量以及的问题。还有就是力学分析(比如尖端从动件受力分析时,会用到瞬心定理(这个你得明白吧,最基础的东西)。还有高速六次七次曲线、组合曲线,让你来设计,你会怎么做?怎样去优化,才能让运动更稳定,寿命更高。回过头去看看高等数学和大学物理吧,真的很有必要,磨刀不误砍柴工。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是,没有基础想一口拿下不切实际啊

网友(点评):
慢慢学就好了。我是菜鸟,非大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