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司太立)合金加工

楼主(2014-11-17):
最近工厂有一批货,关于阀门的。阀门密封线需要堆焊处理,焊条材料为STL合金。目前出现的问题是:焊接后硬度过高,初步预算HRC60,硬质合金、涂层刀具一车到密封线位置就崩刀。需要解决的问题:

1、焊接工艺,社友们有没有STL合金方面的焊接工艺。
2、STL合金适合用什么材质的道具加工。

大家从成本角度讨论下,小弟不甚感激。

网友A:
我有车高硬度材料的刀具 ,可提供试用。

网友:
STL合金我以前也没接触过,我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
我认为首先看一下你的基材硬度是否与焊缝硬度相差很大,如果太大,车削时相当于对车刀进行周期性冲击载荷,而为使车刀能够车削高硬度的焊缝,车刀硬度必然大于焊缝硬度,硬度高韧性就低,脆性就大,承受冲击载荷很容易损坏。
建议选取STL合金中焊接后硬度较低的焊条,如:HS113Ni钴基焊丝焊接后硬度HRC:37-40;车到焊缝时适当降低转速及进给量。

网友(点评):
钴基焊条能满足我那要求吗?如果可以,焊接工艺能否提供下,我这基体材质是不锈钢304

网友(点评):
具体是什么要求呢,说说看

网友(点评):
http://wenku.baidu.com/view/55bb65f8910ef12d2af9e745.html这是相关焊条的资料网址,你看一下,我要下班了

网友(点评):
要耐磨耐腐蚀

网友(点评):
谢谢zi32,我要的是焊接工艺,我这边焊条都有。我这边焊工焊完之后是自然冷,我觉得应该是炉冷或者是灰冷,这几天我在试

网友:
是STL.6吗?这个我记得焊后,需要整体热处理啊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有,大侠能否提供下具体的焊接工艺,拜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有车高硬度材料的刀具 ,可提供试用。

已经加你QQ

网友(点评):
网名叫什么?我这边主要是数控车加工,用的是机夹刀,硬质涂层刀片

网友:
堆焊是你们自己做的吗?

网友(点评):
按照标准,热处理后应该是38-42HRC,我去公司给你看看标准吧

网友:
这种合金材料,我曾加工过,只能靠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加你QQ

田野井总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