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平面度问题

楼主(2014-11-17):
请教

我们的产品上标注平面度要求1.5mm/300mm,意思是300mm内允许1.5mm公差。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推1000mm内允许多少?1500mm允许多少?

网友:
你这只能用蝴蝶效应解释!

网友:
应该是在随机选取的区域内平面度 在1.5,应该与后面数值无关。
那你就测量时注意下就好。仅供参考。

网友:
我认为这个不能按照比例平推,而是应根据实际情况来定。你需要它达到什么样的平面度就标多少。

网友:
平面度是一个控制表面平面误差的几何公差。
平面度是3维公差带,它由两个相距为公差值的平行平面组成,第一平面由接触零件表面3个最高点形成,第二平面与第一平面平行,在零件内部方向与第一平面相距为公差值。
This on the drawing:

means this:

The surface must lie between two parallel planes 0.25 apart. The surface must be within the specified limits of size.

网友:
公差就是针对特定的基本尺寸所规定的误差范围,哪能按比例累计呢?

网友:
1.5/300就是字面意义上的,每300mm的最大公差是1.5。一般这种要求用于某平面装配多个单体。

我懂你的意思,你加工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测量怎么调是不?这其实没有影响,你仍然按1.5/300控制就行。

FYI,我们有个装配体,上表面有时装配单体,有时装配整体。平面度0.025/250,全尺寸0.08,全场939。

网友:
我理解的是每任意300mm内平面度公差为1.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