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回弹现象是缓冲器选大了还是选小了?

楼主(2014-11-17):
  鄙人自己搭了个旋转取料装置,用到了SMC的气动摆台,但是我发现每次到指定位置的时候,机构会回弹一下,我是有加装缓冲器,缓冲器是液压的,请问我这个回弹现象是缓冲器选大了还是选小了,还有选择缓冲器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谢谢!

网友:
好像可以这样解释:缓冲器只吸收了运动的动能而无法避开气体被压缩后的分子间的势能。

网友:
回弹说明选大了,动能没有全部转换势能被缓冲器吸收,或者有部分势能又转换动能了。

网友A:
回弹说明能量未被完全吸收(动能转化为液压油热能)。建议按要求补充各项参数,之后推荐选型:
负载重量(最大、最小)
速度
频率
缓冲器数量
扭矩
缓冲器安装半径
旋转半径

网友(点评):
找到ACE官网上面有下载的。谢谢分享!

网友(点评):
您是代理ACE缓冲器?还有其它得吗?公司所在地哪啊?

网友(点评):
竟然同城。进了你们官网逛了逛,惭愧啊。5年非标白搞了,发现没有一个牌子之前听说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弹说明能量未被完全吸收(动能转化为液压油热能)。建议按要求补充各项参数,之后推荐选型:
负载重量( ...

老兄,你这个是什么数据软件?
方便说说么

网友(点评):
美国ACE Controls缓冲器,网站有其软件下载链接。输入关键参数即可得出推荐产品,根据性能、价格排布,便于选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弹说明能量未被完全吸收(动能转化为液压油热能)。建议按要求补充各项参数,之后推荐选型:
负载重量( ...

什么选型软件,好高端的样子。

网友(点评):
标准软件,用了14年了。

网友(点评):
选完买东西要找我呀,哈哈!

网友(点评):
阿派马司,在罗湖,我们是代理。

网友(点评):
给个联系方式,同老罗见个面,呵呵!

网友:
最简单的一个方式,调节摆台气缸的节流阀,将旋转速度降下来看看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弹说明能量未被完全吸收(动能转化为液压油热能)。建议按要求补充各项参数,之后推荐选型:
负载重量( ...

回弹说明能量未被完全吸收??
没有吸收完全还反弹?没有吸收完成,应该要再往前走的啊?
我认为是其内部结构的影响。气动摆台的结构我没有,但是旋转气缸的结构倒是有。旋转气缸为保证伸缩顺畅,气缸杆上的滑槽与主体内的定位球间是间隙配合的。所以角度稍有偏差。之所以有回旋,是因为旋转停止处没有死档,是2个弹力缓冲作用的结果。
想要知道结果,最好是拆掉液压减震,在旋转到减震地方的时候,用手给它左右晃动。看看是否是紧的。预测一边死档的,一边用力大(大于气压力),可以稍微旋转。

网友(点评):
液压油未能完全吸收能量,导致缓冲变成了撞击,硬撞击就会反弹。也有可能是缓冲器活塞杆压到行程末端,仍然没有完成缓冲过程,还是硬撞击。

网友(点评):
看看回弹速度怎么样的了。撞击回弹的速度不慢。

网友(2016-04-19):
应该是缓冲器质量问题,缓冲效果有限,而主要是依靠的是内部的弹簧。正常的缓冲器主要是依靠油摩擦,能量转换

网友(2018-05-23):
从缓冲器看:弹力大了,缓冲行程不够
从回转来看:转动快了,转动惯量小了

网友(2020-05-13):
原因是缓冲器的弹簧力对回转盘的扭矩大于你的气缸的扭矩,得换回转气缸,使其扭矩大于缓冲器的弹簧力对回转盘的扭矩

网友(2020-08-03):
油压缓冲器应用过程反弹,基本上为三种原因:
1.缓冲器阻尼特性不匹配,阻尼太大,与撞击工况不匹配,表现为缓冲器有效行程内,没有走完行程就出现反弹。
2.缓冲器阻尼特性不匹配,阻尼太小,与撞击工况不匹配,表现为缓冲器走完行程就出现反弹。
3.撞击工况能量超出缓冲器吸收范围,应重新计算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