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要从而为设计转换到三维设计,电脑配置问题

楼主(2014-11-17):
公司要从而为设计转换到三维设计;我想请教大家大脑配置问题。
我们公司是家不大不少设计制造兼设计公司,现在要把原来二维的管道设计全部转换为三维设计,因为管道过于庞大;所以电脑要全部更换。
我想请教那些设计过8000以上的部件装配体(螺丝不算)的前辈,是采用一台中型计算机拖各台微机好呢(这样微机配置就不用太高了);还是用一群强大图形工作站好呢?请教。我们的三维软件用的是solidworks

网友:
给你个参考 我配置E3 1230 12GB RAM GTX560
500个零件 有蛮多曲面  SOLIDWORKS2012X64  总装图打开蛮卡了  感觉CPU不给力 显卡应该没问题

网友:
十分喜欢2转3这种工作。羡慕中......

网友(点评):
为什么呢

网友:
需要强大的服务器,所有的操作都在服务器上进行

网友:
建多机无盘工作站,一主,辅二,从三或从四五六,缺点是二十四小时不能关机。现在要好的双cpu、2011针脚,最高有20核心、40线程。服务器内存,千w的电源……。

网友:
这个普通家用电脑貌似不行了。。得上工作站那种

网友A:
惠普的工作站性价比不错

网友B:
我工作过的两家公司配的都是戴尔工作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惠普的工作站性价比不错

能说说具体哪款吗?能装配到多少零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工作过的两家公司配的都是戴尔工作站

那款?极限程度多少部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款?极限程度多少部件?

T3500,是几年前的配置

网友C:
64位操作系统 64位solidworks 16G内存是最低配置,24G内存一般般。其它的,什么好上什么,毕竟是玩大项目,上限这种说法在solidworks不存在的,内存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64位操作系统 64位solidworks 16G内存是最低配置,24G内存一般般。其它的,什么好上什么,毕竟是玩大项目, ...

哥哥你开玩笑吧,说说你的配置和你做过的项目吧

网友(点评):
有什么开玩笑的,64位操作系统最大识别内存128G,远着呢小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