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润滑轴承用法的问题

楼主(2014-11-18):
本人想利用铜基自润滑轴承(滑动轴承)配合导向杆,通过导向杆在自润滑轴承的轴向滑动,充当气缸的导向杆。
气缸行程大概20mm,阻挡流水线工件时存在一定的冲击载荷,径向力应该在40-50N左右。
由于滑动轴承一般都用在回转机构,很少用于轴向的滑动,不知道这样的方法可行否,导向杆(两根,直径10mm)容不容易卡死?

网友:
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就经常用轴向滑动

网友(2015-04-21):
滑动轴承也可以用于轴向滑动的

网友(2017-12-11):
自润滑轴承用于轴向运动也是很常见的。如果是两根杆导向的话,对杆安装的平行度有较严的要求,如果平行不好会卡死的。推荐使用自润滑关节轴承,可以抵消安装的误差,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