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粉碎机怎么加黄油?

楼主(2014-11-18):
万能粉碎机加润滑油,黄油从哪里加?加油孔在哪里?

从前面把活动齿盘卸下来,一直拆到看到里面的轴承了,也没见着加油孔;
后面轴套附近也没有看到加油孔,再后面就是三角带轮了。
不会是要把最里面的轴承卸下来吧?还是把三角带轮拆下来?
另外,如果加润滑油,需要清洗轴承吗?

网友:
深沟球轴承,一般情况下不用加油,出厂前已加好了

网友:
这种设计就是说不用加润滑油,坏了直接换轴承。

网友:
这个要加润滑油,加黄油不行吧

网友:
轴承有密封圈,不需要经常补充油脂,只要做到定期加油脂就好,周期建议设定为2000~3000h.

网友:
如果实在想加,就把防尘圈卸下来,加点润滑脂后重新盖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