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持型件设计

楼主(2014-11-18):
这样开口的 是分离型的夹持力足还是单边开口的足?

如果是单边开口的 螺丝侧的料是不是要多一点 可以锁得紧

还有每次单边开口的夹持件 孔总是要撑开才能套入轴 不知道公差怎么标

网友:
一般人不告诉你 按照 米思米尺寸设计就行啦

网友A:
1.加持力问题:
  根据F=P*S;其中P为施加到轴上的压强,单位Pa,S为接触面积;而转换到夹持工装应力为径向拉应力,如果按照最大应力计算,单边夹持和双边夹持由于材料相同,故最大夹持力相同。
   但是考虑到夹持力是由于零件变形产生的,双边夹持要比单边夹持的变形更加均匀,故双边夹持应该产生的夹持力更大。
2. 关于单边夹持工装安装问题
   单边开口工装产生的加持力是通过减少开口尺寸,缩小内孔产生的。在弹性变形范围内,内孔可以恢复到原始尺寸。轴的尺寸小于工装加紧前尺寸理论上安装应该不会出现问题。实际装配过程中可能由于轴的尺寸比较长,水平安装时存在较劲,故安装时比较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加持力问题:
  根据F=P*S;其中P为施加到轴上的压强,单位Pa,S为接触面积;而转换到夹持工装应力为径向 ...

多谢回答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