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气缸推动辊轮,行程为10mm,如何实现?

楼主(2014-11-18):
1:辊轮向下运动,行程为10mm,然后与基座接触。
2:向基座施加压力为10kgf。
问题:1:希望气缸推动辊轮接触基座后,这10mm的行程速度比较慢。
           2:接触基座后可以使得压力保持为10kgf或者是在接触以后慢慢施加压力到10kgf.
          3: 施加压力值是否应该算上辊轮设备本身的重量,所以气缸的施加压力应该小于10kgf。

我是学微电子,对于这一块真的不懂,这几天找了很多资料,还是不会,到这里非常诚恳的希望有人可以帮我一下。能告诉我该怎样实现这个方案,使用什么类型的气缸。
您的一点点建议,将对我产生莫大帮助,在此谢谢您了。

楼主:
辊轮与基座接触,要保持时间为10S,然后上升回到原点。

网友A:
缓冲气缸可以实现,压力的话,算好气缸作用面积,用手动调压阀实现 .10秒用时间继电器控制电磁阀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缓冲气缸可以实现,压力的话,算好气缸作用面积,用手动调压阀实现 .10秒用时间继电器控制电磁阀 .

补充一下:压力要减去辊轮那一套的自重后,再计算气缸作用力,(注意区分作用力面积,是否需要减去杆的直径面积。)然后通过F=P*S计算气压值P,用调压阀将压力P调到计算好的数值。

网友:
倍力气缸  或者   2个气缸串联,  缓冲气缸 不能满足楼主要求

网友:
气缸的运行速度可以靠阀块来控制(通过调节压力达到),压住后保持10s靠继电器控制就可以达到目的,至于多大的压力,汽缸里做成后就已经决定了,已经考虑了辊轮的重量

网友:
行程都是由气缸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