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垫高车床床头可以吗?

楼主(2014-11-18):
自己做的小数控车床,床头是买现成的。

床头的安装面是有4个螺丝孔,中间部分是凹下去的,现在想将床头垫高55mm,我想象图中那样在两边加两根钢条,不知是否可行,够不够用?还是要整块钢块加上去才好呢?

网友A:
你是想要达到像整机机床的要求吗?还说是有其它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要达到像整机机床的要求吗?还说是有其它要求?

没有什么特别要求啊,就是这样垫高也能用就行了。

两个钢块和一块整体的大钢块用上去会有什么大分别吗?

网友B:
可以用的,看你这结构本来整体刚性就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的,看你这结构本来整体刚性就一般。

再请教你,我这机器下面的架子是用槽钢焊的,现在车的时候吃大刀点,机器就会佷震,哪个地方加强点能减少震动呢?

现在整个机器有500斤以上了。

网友:
你这机器,从做车床的人来讲,本来就是玩具,不具备什么刚性。要想省钱,你可以看看普通车床怎么做的。

网友(点评):
普通车床的床身都是铸造的啊,这个不能比,只是想在现基础上加强。网上大把液压气动自动车也是差不多这个样子,都不是玩具啦!

网友(点评):
我看这个床头跟床身的接触面是凹下去的,真正接触的只有长方形的一圈,所以就想加两块钢块垫高就好了。还看到番禺机床厂出的普车6132床头跟床身的接触面也是中空,跟我图上差不多。

网友:
把基础加大质量啊 你的太轻了 机床的床身有的都按重量来评定好坏,想办法固定一下 实在不行整块厚铁板 放地上 再把槽钢和铁板焊在一起

网友:
增加重量或用地脚螺栓

网友C:
我还有个办法,用混凝土把它浇筑起来,哈哈
现在做机械怎么都这样了,无语。你这是车木头还是车塑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有个办法,用混凝土把它浇筑起来,哈哈
现在做机械怎么都这样了,无语。你这是车木头还是车塑料啊?

2000块钱的手板车也能车钢吧?我的那滑台都是30的线轨做的,床头是市面卖的2,3万块钱的简易数控车的床头,我只是不喜欢他的硬轨床身才决定自己做的车床。机架开始是想用三块钢板围起来的,后来不好买料贪方便就用槽钢焊起来的,这里还有很大的加强余地啊,用混凝土把它浇筑起来也不是不可能,关键是要有效。

改天我弄好了上个车钢的视频请你指教下!

网友(点评):
我还真不信,楼主对刚性没有感性认识。对精度没有理性认识。不过精神可佳。用混凝土灌起来真的能行。目测也得一方啊

网友(点评):
楼主垫高主轴箱是为了车更大的直径吧?刚度肯定不太好,但只要能满足使用要求就行;不中就灌混凝土,呵呵。

网友:
这样垫高没有问题,但里面还有很多装配上的学问。机床的刚性、抗震性不是靠质量大小来衡量的,决定盛水多少的是木桶的短板。

除了那个架子和你买的主轴箱以及导轨本身外各处均刚度不足。还是好好找些图片来参考一下吧,最起码要有个形似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你,我这机器下面的架子是用槽钢焊的,现在车的时候吃大刀点,机器就会佷震,哪个地方加强点能减少 ...

把下面封闭,再灌上水泥,效果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下面封闭,再灌上水泥,效果会好很多

对的,到时这机器到了它工作的位置,再打几颗拉爆螺丝固定在地面上

网友:
槽钢焊接的要想提高刚性,就必须增加2片斜叉阻尼版 。那样可以解决震动的问题
还有机床必须要用橡胶减震垫垫起来 或者固定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