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柱导轨哪里有生产的?求助

楼主(2014-11-18):
求助 立柱导轨   哪里有生产的。

楼主:
求助 立柱导轨

楼主:
哪里有生产的?

网友:
THK-日本;上银-台湾

网友:
看图您的负载不是很大,可以考虑选用直线导轨,hiwin的还是不错的,安装方便,速度快,刚度也可以,如果您考虑用滑动导轨的话,一般机床用的都是铸造的和床身一体,加工业比较麻烦,但是可以重载。

网友:
2条导轨对装就行了吧,中间一条方管

网友:
重载用滚柱导轨,轻、中载用滚珠导轨
品牌有
欧系:Schneeberger, INA
日系:THK,IKO
台湾: PMI,HIWIN
大陆: 南京工艺

网友(2018-08-02):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