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设计了一个自来水管路,请教社区高手

楼主(2014-11-18):
自己设计了一个自来水管路,如图中设备需要间断的加水,电磁阀C关闭时,电磁阀D打开,水泵电机电流会偏大,如何在最多增加一个电磁阀的情况下实现管路设计合理?(允许增加单项阀)

网友A:
不知增压泵是什么泵?若为离心泵可直接去掉电磁阀D。

网友:
还请楼主确认一下C关闭,D打开,管路中水流的方向

网友B:
阀D单独回水即可!

网友:
离心泵出口全开功率很大,出口封闭流量为零功率很小。

网友C:
有没有想过电机为什么会过载?你单独开启D时泵相当于自循环,管损很小,入口压力提高,流量加大导致过载。你把D的回水管接小点回到水箱就没事了。设计也有些问题,C、D电磁阀损坏一个就不能正常工作,加旁通方便维修。泵出入口都要加球阀或活接,如果你图正确,泵出口接四通,要是泵坏了不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增压泵是什么泵?若为离心泵可直接去掉电磁阀D。

是离心泵,去掉D若C关闭,泵会不会过载?为了避免频繁启动,泵是一直运行的。

网友(点评):
离心泵出口全开功率很大,出口封闭流量为零功率很小。

网友(点评):
你可以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化工流程起泵必须出口关闭,开机后再逐渐开大阀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想过电机为什么会过载?你单独开启D时泵相当于自循环,管损很小,入口压力提高,流量加大导致过载。你 ...

水箱是封闭的,里面也有4公斤的水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阀D单独回水即可!

单独回水?不太理解,请帮忙详解一下,谢谢!

网友:
单独引一管到水箱就行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离心泵,去掉D若C关闭,泵会不会过载?为了避免频繁启动,泵是一直运行的。

多谢指导,已经试过了,去掉D后,电流已经正常。但C、D都关闭一分钟后,泵的温度会很高。

网友(点评):
解决了就好,举手之劳,互相学习。

网友(2015-05-05):
这是个密闭式系统,如果水泵一直在运行时,整个系统会发热,后果很严重,必要时,增加散热器。但问题是,你要达到间断性补水,为什么不控制水泵的启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