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零件的圆弧是什么机器磨的?

楼主(2014-11-18):
我们经常做这样圆弧的零件,零件外形都不一样,每张图纸都是一件。

材料是cr12的,需要淬火,上面也有螺纹孔,我们现在是淬火之后线切割把圆弧割到位然后抛光

但是经常线切割割的毛的话就抛不出来,就算割的细也是多少有一些纹路,影响精度和美观性

我们以前用内圆磨磨过,是做一个工装放在外圆磨上来磨内孔,但是我们是定位销定位的,所以说带定位销的可以磨,

不带定位销的就不行,而且带定位销的校正起来也麻烦,而且还是散件的,所以不合算

这次看到客户那边也有类似让别人做的零件,那个圆弧是磨出来的,所以想问一下有没有这样的专机来磨的,希望知道的大侠告知一下

网友:
成形研磨。普通小磨床就可以改定。

网友(点评):
你的意思是用普通的平面磨床,把砂轮修正成这样?还是其他的机器

网友(点评):
成形研磨就是把砂轮修成特定轮廓后去研磨加工。你这工件就是 平磨6面-内R-外R-平磨台阶 。

网友:
原材料毛坯是什么,产量多少,才可以定工艺啊

网友(点评):
楼主都说清楚材质和热处理,还那来那么多7788的。

网友:
图纸要求一点公差都没有。。无语

网友(点评):
能帮上就帮上,帮不上别挑这挑那的

网友:
不管其他工艺:磨也分两种,成行磨和数控磨。前者在砂轮,后者在机床。像你这种可以在平面磨上用台钳夹住
改工艺,不管其他部分,就这段圆弧而言,镗出来的效果并不比磨出来的效果差(设备+刀具)

网友:
数控磨/慢走丝?

网友:
用抛光还是比较合理的,抛光轮材料有粗细,可以选用合适的抛光轮来抛光。可以考虑粗、精二道抛光。

网友:
数控坐标磨床

网友:
不知光曲磨可不可以

网友:
直接数铣能否加工出来?

网友A:
我们这边的磨床可以磨。异形孔,多孔位都可以加工,精度都在0.002。

网友(点评):
什么设备

网友:
数控外圆磨床磨削最适合不过了,编写程序,用金刚石修整成型砂轮

网友:
可以磨出来的,做磨床的都知道,我只知道外R,内R,斜度等磨床都是可以加工的,要修成型砂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边的磨床可以磨。异形孔,多孔位都可以加工,精度都在0.002。

坐标磨床

网友:
想要效率高的话就平磨修砂轮,这没没啥公差,很好磨的。
中走丝也能切的比较光,不过慢

网友:
割一刀,在成型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