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车用的转向节,请有经验的师傅提出结构的不合理之处

楼主(2014-11-18):
一个多月前发了一个类似帖子,貌似现在沉了,再发一个。。。

用途

用途

正视图

正视图

俯视图

俯视图

现在问题主要是在轴承和梯形臂上:
1,轴承这么放,最大的问题好像是难以取下来,不知道各位前辈有什么好办法没,或者有更合理的结构替代,上面轴承用的角接触球,下面深沟球。轴是用左端的压盖压在轴肩上,用四颗螺钉紧固的,小车承重40kg左右,轴承内径8mm,已按静载荷校核。

2,梯形臂的圆孔与回转中心的距离角度是计算好的,因为想提高点精度,所以设想铣2mm的平面,左边与下面作为定位面,为的是提高梯形臂圆孔的定位,不过本人又觉得意义貌似不大,是不是可以取消,把螺栓通孔的直径按精密级加工,减小螺孔间隙,是不是就行了?

3,另外,除了轴,其它材料全是铝合金,顺便问下,6061-T6铝合金的许用抗拉强度大约多少,查资料屈服强度240MP左右,除以安全系数,也有100MP以上,有限元分析梯形臂的最大拉应力是68MP,是否可行,谢谢。

烦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没经验的人胡侃几句;
  感觉你轮子轴那轴承受好大的弯矩,用个螺丝顶着,螺丝断了就爬下了;这里是不是可以改动下。
  还有梯形臂为什么使这机构呢? 下面加个支撑筋吧,轴承缺油会把它拉弯掉的。
  赚积分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经验的人胡侃几句;
  感觉你轮子轴那轴承受好大的弯矩,用个螺丝顶着,螺丝断了就爬下了;这里是不是 ...

额,轮轴上没有轴承啊,是轴插进方块形状的孔里,用轴肩定位,那是轴肩,不是轴承,加个紧定螺钉是轴向稍微固定下,主要靠左侧压板把轴肩压紧在方块的面上,整根轴就是悬臂梁的结构。

梯形臂,哎,这一块我也是无语啊,冥思苦想,没想出来好办法。。要避免干涉,留足扳手空间,简单一点就是这样,用3mm厚的铝板折(或角铝切成这样吧),这个地方的结构我也是没招……

谢谢你的意见,呵呵。

网友B:
这个普通学生毕业设计,能装上去就很不错了,距离实际应该还有很长距离。一条轴插进去,一个螺钉锁紧,太随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经验的人胡侃几句;
  感觉你轮子轴那轴承受好大的弯矩,用个螺丝顶着,螺丝断了就爬下了;这里是不是 ...

梯形臂做成这个形状,是为了符合 汽车转向原理里的,梯形转向机构,不然,这个地方就好搞些。
还有,您说的在下面加加强筋是在哪个位置,能否明示一下,是在臂伸出去的那部分与方块的前端面之间吗?

如果是这样,还真不好加啊,加个零件,就得打孔,用螺纹连接(不考虑焊接),打孔就干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普通学生毕业设计,能装上去就很不错了,距离实际应该还有很长距离。一条轴插进去,一个螺钉锁紧,太随 ...

额,还真是需要拿来应用的,您说的随便不知道具体指哪方面,安全性吗?能不能挑个主要的点指导下呢?
实际中,小车前面一部分重量主要靠这个结构受力,弯矩+支撑力,但是上下梁(方管)之间的连接不是靠这个轴的,车架各梁之间连接靠类似型材一样,搭建好,最后把这部分从下面穿上去,这根8mm的轴只施加一定预紧力,轴受的弯矩也不大(图中上面的横梁没画)……貌似没有全图,不好说明白啊……

网友C:
小白你的行驶转向机构看来有多处毛病,设计系统前先找个遥控车玩玩,著手设计前先要知道这车用途

咱昨天才在百度贴吧教训那些想设计制作坐人的车的,从未玩过遥控车也未学过力学无机加钳工知识,就如未上过小学中学就想背著书包上大学去,不意外,回答是完全不需要,老外设计师无一出自"贝多芬读史记"教育,更早又有汽车设计吧不满咱的教诲封了俺号- -

也遇过好几个学电气的或模具学徒想转行车辆,自己学了三维能绘3D就想动手设计车车了,要咱修正他逐步"设计",谁有那闲工夫免费伴读陪你蹲马步练功?

梯形臂是计算过的,可怎会长短边反了?

网友:
一点意见;上下两个轴承拿掉,下面加一压力轴承,另外加工两个立轴铜套,压装在转向臂立轴上下,中间固定并用锥形平面销钉固定。ok!安装时如有间隙可用薄垫加,图上转向拉杄再加深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白你的行驶转向机构看来有多处毛病,设计系统前先找个遥控车玩玩,著手设计前先要知道这车用途

咱昨天才 ...

呵呵,首先,您说的肯定是正确的,是真理,我完全赞同……只是,无关的话题我就不想说了,我不需要陪我练马步的人……

谈下转向结构吧:

前提:我们条件所限,满足应用条件下越简单越好。

首先,我不需要悬挂装置,刚性连接就行,这是用途决定的,我的车很小,既不是载人,也不是在地面上跑的,用于光滑的方形管道内……

其次,要想像真正的汽车那样,或者遥控车那样设计,那么些暂且称作“异形”件怎么加工,经济上考虑不合适,就拿其中之一的“C”型转向座来说,我们就只要两个,不可能专门拿到数控机床上去加工,并且,汽车上的转向节是铸造的,遥控车上是CNC的,并且遥控车并也没有设计承重能力……

再次,关于梯形臂,我没明白你什么意思,你是指我的臂装错方向了吗?我装到前面了?正常情况,的确是放后面,但是反着放决对也是行的,是一样的梯形结构,我之所以反着放是车体较短,放“里面”怕与其它干涉。

最后,整体式梯形转向机构较断开时简单,遥控车都是断开式,我的车还是没必要那样搞……

小白虽然竭力查找类似的前人设计经验,但资料确实稀少,只在美国的一个网站上找到相关的,贴出部分图如下:
小白“闭门造车”,让前辈见笑了……

网友A:
  总的来说这结构太多螺栓了,左右上下穿,结构上看的都晕,;加强筋位置就是你标示的,还有上下轴承为什么不做下密封呢? 这环境容易进灰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的来说这结构太多螺栓了,左右上下穿,结构上看的都晕,;加强筋位置就是你标示的,还有上下轴承为什么 ...

轴承我觉得用带防尘盖的就行了,其实这车就是进入某种管道,用车身上安装的吸尘头吸灰的(微型颗粒)……

说到螺纹连接,我也是不想的,但是也无能为力了,想要形状简单的,加工简单的,结构简单的,尽量不焊接的,我也只能想到这样的……

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小白你的行驶转向机构看来有多处毛病,设计系统前先找个遥控车玩玩,著手设计前先要知道这车用途

咱昨天才 ...

楼主在楼下发的图片好像是卡丁车吧?

网友:
之前收集了一大堆转向机构的,由于SW暂时没法装,无法给你截图

网友:
谁规定遥控车都得有弹簧缓冲悬挂?只是你们在全球发展市场中缺席了几十年,前面人家怎么玩过来的木知也!
俺也做过拉杆在前端的,注意看那鱼眼关节缩入轮圈内在主销偏车外侧,下图看咱现有的图改下示意,省得俺说半天

网友:
网上所见转向悬架机构运动网友多是"算"出来的,几何的玩意儿不画图模拟算啥?俺还不会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在楼下发的图片好像是卡丁车吧?

额,应该不属于,他们是美国大学的一个暑期夏令营之类的,自己做个小车比赛,他们是在上面坐人的……

反正就是 后轮驱动(带差速),前轮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