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压力容器加工,图纸中零件用料理解上有分歧,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4-11-18):
       第一次承接锥形压力容器的加工,椎体和筒节在标题栏显示的内容为50°椎体Φ6500/Φ550×2/10    S31603/Q235-B”“筒节Φ6500×2/10     S31603/Q235-B”。不确定这到底是用316不锈钢还是用325的碳钢,个人理解一种可能“如果做成2个壁厚的就用316不锈钢,如果做成10个壁厚的就用235碳钢”。可是如果2个壁厚,这么大的壳体也不现实啊。第二种可能是需要做两层内层为不锈钢,外层为碳钢,图纸放大后显示的也是两层。图纸放大后效果如下

求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会不会是在碳钢内部焊接一层2mm厚度的不锈钢啊?

楼主:
        在网上查了一晚上资料,基本确定应该是用的“不锈钢复合板”,唉,无知啊。
     附百度百科
     不锈钢复合板是以碳钢基层与不锈钢覆层结合而成的复合板钢板。它的主要特点是碳钢和不锈钢形成牢固的冶金结合。可以进行热压、冷弯、切割、焊接等各种加工,有良好的工艺性能。
     应用
     不锈钢复合板的基层材料可以使用Q235B、Q345R、20R等各种普通碳素钢和专用钢。覆层材料可以使用304、316L、1Cr13和双相不锈钢等各种牌号的不锈钢。材质和厚度可以自由组合,满足不同用户的需要。不锈钢复合板已经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盐业、水利电力等行业。不锈钢复合板作为一种资源节约型的产品,减少贵重金属的消耗,大幅度降低工程造价。实现低成本和高性能的完美结合,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主要特点
    不锈钢复合板是以碳钢基层与不锈钢覆层结合而成的复合板钢板,它的主要特点是碳钢和不锈钢形成牢固的冶金结合,可以进行热压、冷弯、切割、焊接等各种加工。不锈钢复合板不仅具有不锈钢的耐腐蚀性、又具有碳钢良好的机械强度和加工性能,是新型的工业产品,广泛用于石油、化工、盐业、水利电力、食品加工等行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在碳钢内部焊接一层2mm厚度的不锈钢啊?

复合板应该就是这个思路吧

网友:
外层为不锈钢也说不定,容器内装什么东西,外部环境是什么样的

网友(2022-12-01):
应该就是复合板的

网友:
复合板,内壁不锈钢防腐层,外部碳钢容器层,计算时一般不算不锈钢的厚度

网友:
不懂就问对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