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形槽内壁的宽度为78.5,对吗?

楼主(2014-11-18):
如下图所示:铁板厚为2,在二头30处折90度弯后,U形槽内壁的宽度为78.5,对吗?

网友:
折一边都要减2t了,你折两边啊

网友(点评):
你帮着算一下是多少?

网友:
好像是对的

网友:
我计算出来的数值是78.8,不过,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你的78.5也是可以的。

网友(点评):
这,这,这,回的也太水了吧

网友(2016-07-04):
这是工艺工程师去分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