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剪切力和步进电机选型问题

楼主(2014-11-18):
我想用步进电机带动螺距30MM的丝杆转动,切断一毫米粗的铁丝,我想知道切断一毫米粗的铁丝需要多大的力量,这个力量传回到电机需要多大功率的扭力的步进电机。

补充内容 (2014-11-19 10:33):
行程5厘米,1秒钟之内往返运动,目前简单的结构一如上图,2气缸,3冲床结构,从节约稳定上面考虑,用上图简单,希望大家帮看看需要多大的步进电机,如果功率太大,也许在考虑冲床结构,主要想让用户摆脱空压机。

网友:
看不懂。怎么切的

网友(点评):
何必用丝杆,1毫米的铁丝,用个偏心轮或者连杆机构,利用死点原理,在极限位时出力最大化,用很小的电机就可以切断了,一个90瓦调速电机带齿轮减速箱就搞定了

网友:
楼主,切钢丝建议用冲击气缸,又快又好。

网友A:
1毫米粗的铁丝估计用的力不大,因为用老虎钳剪切M2或者M3的螺栓都可以。楼主用丝杠带动螺母刀来切,我个人觉得为什么不直接用冲切了?因为你这个有一个旋转的动作在里面,感觉不是剪切,而是挤压断的,可能力会非常的大才行吧。我个人觉得冲切比较合理,一下切下来。

网友(点评):
主要目的是想让用户省掉空压机,要不然会为了这一个气缸而配一台空压机,所以想集思广益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结构,速度快,结构稳定

网友:
对了,楼主看看,可不可以考虑用气缸或者液压缸。

网友:
楼上诸位的建议正确,这种裁切最好使用冲切的方式

网友:
电机功率不大。

网友(点评):
要多少 W ? ^_^

网友(点评):
别玩我了哈,0.75KW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不对,我算的是纯剪力没加别的。

网友(点评):
0.75KW?切一毫米铁丝,,,,,我的天哪,太大了吧

网友:
也可以用偏心轮式的冲裁!百度找一下小型冲压机!

网友(点评):
小冲床结构,曲轴用半圆销控制,这个结构知道,也在考虑之中,现成的配件不好找,单纯加工曲轴价格比较高,真正找,现在还有不用半圆销制动的控制,论证中,就像找一个价格便宜还适用的结构,让用户方便。

网友:
估计LZ就是想看看怎么选电机

网友B:
我觉得10楼说的对,楼主应该说详细点。如果要计算用多大的电机,首先要知道你的铁丝材质,查手册,计算出需要多大的剪切力,根据剪切力计算出需要多大的扭矩(和丝杆的导程有关),再加上加速度力、摩擦力等等因素,转换到马达侧就能算出要多大的马达了。

网友(点评):
你说的非常对,道理知道,不过我不是学机械的,我是学广告的,就是靠着创新的思路一直走到现在,我根本不懂这些基础知识,我就知道找到适用,价格便宜,稳定,耐用,安装方便,权衡一下就定下结构来操作。

网友:
10 W

剩下的当小费,不用找   哈哈

靠,这么小的剪断力还搞的螺距30的丝杆,单是旋转丝杆就要耗多少 W

网友(点评):
10W 的电机? 能推动他的螺栓吗? ^:^

网友(点评):
这是个大问题,而且螺距是30的, ^_^ 你只看到一半喔

网友(点评):
不懂,我1个眼睛看不到还有1半啊!

网友:
个人认为楼主的意思是怎么选电机,不是讨论截断方法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毫米粗的铁丝估计用的力不大,因为用老虎钳剪切M2或者M3的螺栓都可以。楼主用丝杠带动螺母刀来切,我个 ...

你说的对,用气缸成本是最低并且最简单的,可是用户买回去就会为了这一个气缸而去配一台空压机,机器上的其他地方都用不到气动,我也是在这里纠结,想让用户尽量方便,尽量维护费用低,这个种设备半自动的2秒钟动作1次,全自动的一秒钟一次,所以想这个结构即简单有适用,所以才发上来看看大家想法。

网友C:
晕死人。直接在发帖时说明清楚不就得了。

10瓦 + 偏心(0.6~1.0)轮 当切刃,不就是更简单的机构,成本更低

网友(点评):
想来想去,还是大侠这个主意好!

网友(点评):
这个意思明白了,会不会太小了。是铁丝,不是我们平时的铅丝啊。

网友(点评):
俺灌水也是要有质量的说。抗剪力取 400 (N/mm2) (N/mm^2)

网友(点评):
算了下,1.5N/m就能切断了,不算安全余量,10W真的够了。为什么他们要凭自己瞎猜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用气缸成本是最低并且最简单的,可是用户买回去就会为了这一个气缸而去配一台空压机,机器上的 ...

电机提升重物,然后释放。重物在自身重力作用下截断钢丝。
可取么?

网友:
就用选型就可以计算了,多加个阻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晕死人。直接在发帖时说明清楚不就得了。

10瓦 + 偏心(0.6~1.0)轮 当切刃,不就是更简单的机构,成本更低 ...

呵呵,你这么弄,关键怎么控制他准确的停止呢,两端的点必须位置保证一样。每次切断铁丝回来必须停在同一位置。

网友(点评):
步进电机是干啥用的? 不能定位就直接用异步电机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提升重物,然后释放。重物在自身重力作用下截断钢丝。
可取么?

铁丝必须是垂直的,也就是说刀要从侧面切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铁丝必须是垂直的,也就是说刀要从侧面切断。

那就让重物从坡上滚下。电机只负责把把重物拉到坡顶。

从生活经验来说,两步法更省力。
1 弄一个缺口
2 轻轻折断

补充:建议LZ还是从15楼了吧。

网友(点评):
搞那么复杂干啥? ^_^

网友(点评):
楼主已经陷入自己思维的胡同里,现在还听不得别人的建议。要过段时间冷却后才会改变。

网友B:
这个东东市场上有现成的,我们之前用来裁切电池的极片(有铜,有铝),只需要稍加改善就可用。
原理就是一步进马达精确送料,一交流马达+曲柄滑块机构控制切刀做上下运动,高速、步距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东市场上有现成的,我们之前用来裁切电池的极片(有铜,有铝),只需要稍加改善就可用。
原理就是一 ...
你说的这种结构吧,控制不好控制,如何能让他每次只动作一次呢?我是想用在数控设备上,每次只走一个来回,拉到最远,给他一个信号,他就可以推出去然后拉回来停下。每次停的位置要一样都是最远位置。

网友(点评):
一般都是交流电机+减速机,用接近开关感应凸轮到位就停止,位置不会太精确。如果要精确的可以用步进或伺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10楼说的对,楼主应该说详细点。如果要计算用多大的电机,首先要知道你的铁丝材质,查手册,计算出需 ...

为了让他回位准确,所以想这个结构,需要算这个电机用多大的,知识用时方恨少,不是这个专业毕业的就是走的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