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崩刃,有没有钻头的磨损/崩刃/断刀的检测?

楼主(2014-11-18):
有一款产品要沉孔,锥角的那种,钻头直径8.6左右
材质是3Cr13,未热处理。

现在经常崩刃,
而且工人时不时要抽检沉孔尺寸,以防钻头磨损之类的。

所以现在正准备改自动化,无人看守,希望机器在出现断刀,崩刃,磨损,需要换刀时能停机报警。
现在请教如何实现?

补充内容 (2014-11-19 19:56):

可不可能通过转矩或者进给行程或者进给速度来监控呢

钻头磨损了,进给速度和转矩肯定要变大

钻头崩刃了,转矩也变大,且进给行程也有变化,钻不下去了嘛

网友:
检测孔直径,有专门的在线检测测头
检测刀长,有的机床有内部对刀仪
负载探测,后设置报警

楼主:
对刀仪 太贵了。

网友(点评):
你问的是有没有。尽量不要问问题问个半截。会让热心回答的人心里拔凉拔凉的

网友:
有光电的,有影像的

网友:
换好钻头

网友A:
目前市面上有keyence的激光检测仪可以达到你的要求,在同类产品中,价格是相对便宜的

网友:
据我所知没有,我们做非标的很多,只能靠产品的稳定性来实现自动化,前提是要确定一个合理的刀具寿命。
一般大厂做的都是定额换刀。

网友(点评):
钻头磨损了都是工人自己磨的,质量不好管控

网友(点评):
自己磨寿命肯定不好,厂家修磨加涂层跟新的寿命一样,平均五六十吧。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是不大可能的,想自动化定额换刀的前提是保证刀具质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前市面上有keyence的激光检测仪可以达到你的要求,在同类产品中,价格是相对便宜的

请问这个激光检测仪有无相关的网页资料介绍啊?

楼主:
可不可能通过转矩或者进给行程或者进给速度来监控呢

钻头磨损了,进给速度和转矩肯定要变大

钻头崩刃了,转矩也变大,且进给行程也有变化,钻不下去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激光检测仪有无相关的网页资料介绍啊?

详情可参考基恩士官网,上面什么都有

网友:
TRS2刀具破损检测,雷尼绍的,比较贵。
声发射传感器识别,也比较贵。
探针检测。 小日本的。
比较实在的:主轴旋转采用伺服直联,对伺服电机的扭矩实时采样和比较一个值,注意电机容量选择不要太大,足够能干你的活就行.当刀具磨损时,切削阻力增加,主轴伺服输出扭矩增加,超过设定值时报警停机

网友(点评):
装个扭矩传感器行么?

网友(点评):
进给马达要不要用伺服? 如果给定的时间内,无法进给到相应的位置,那也说明刀具磨损了。

网友:
当然是声发射在线检测最好了

网友(点评):
11楼的idea 可行不?

网友(点评):
扭矩不行,要以扭矩的变化率作为判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激光检测仪有无相关的网页资料介绍啊?

你上keyence中国网站上就可以找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上keyence中国网站上就可以找到的

激光检测仪这个名称不对,
keyence网站上面没有叫激光检测仪的

网友:
用进给伺服扭矩监视来判断也可以(用时间来判断是不行的),适合大孔,小孔用主轴伺服扭矩监视主要是为了考虑敏感性.
要完善的话还有很多东西要考虑. 我用这种方法监测3.5毫米的钻头效果不错.

网友(点评):
大孔,小孔以多大为界限区分?

网友:
断刀检测可以,磨损恐怕就不太好高,看样子你们是批量的吧,起初可以人工统计刀子的加工寿命,然后程序设置刀具寿命,保证加工质量,达到寿命报警换刀,意外断刀的话,假装短道检测器即可,就是一个开关,当前刀具加工完,刀具完好的话可以压下开关,后续继续动作,断了自然就不能触发开关,报警停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激光检测仪这个名称不对,
keyence网站上面没有叫激光检测仪的

http://china.keyence.com/products/measure/micrometer/index.jsp

网友:
用个振动传感器,波形监测

网友:
直接采用成型测头检测孔

网友(2019-08-30):
雷尼绍TR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