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向机构设计

楼主(2014-11-18):
  请教一个导向机构的问题,设备运作时的情况如下:

       丝杆带动30KG的负载(负载黑色细长型,左右方向长度2.5米)。

       行程范围:1.7M(最低离地0.7米,最高离地2.4米),

   速度做匀速上升或下降运动,并可在中间任意位置停留。

   设备的大致外形如下十字架。(黑色负载上下移动,并可在中间位置任意停留)

   之前考虑在立柱上,丝杆两侧各加一个导轨,直线轴承套在导轨上,与负载相连,但是如何保证立柱上的孔位,在导轨座安装后,两个导轨和丝杆的平行度,是个难题。
      求推荐导向机构,要求,易安装,能很好的保证负载上升下降过程中,负载始终水平,不会发生倾斜。

1

1

网友:
我用过THOMSON TOLLO Z2  汽车生产流水线用的比较多,你可以百度一下,参考他的结构 ,原装进口的非常贵。

网友(点评):
楼主又提神问题:输出要精度,输入不想做;歪歪得正的节奏?

网友A:
  楼主又提神问题:输出要精度,输入不想做;歪歪得正的节奏?

网友:
能跟大神学习!

网友B:
你不是已经有两个导轨了么,还有什么导向机构?你是不是说导杆上下两个安装孔的同心问题?

网友:
不会坐等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又提神问题:输出要精度,输入不想做;歪歪得正的节奏?

嘿嘿,是啊,输出要精度。
输入怎么保证呢?
我对现在的输入不满意,想在输入上做功夫啊,所以来请教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已经有两个导轨了么,还有什么导向机构?你是不是说导杆上下两个安装孔的同心问题?

对啊。
现在的直线轴承+光轴的结构,本身没有问题,价格也便宜。
但是在将光轴安装在立柱上的时候,怎么保证左右两个光轴平行,而且同时还要和立柱上的丝杆平行。
就是说3根近2米的杆子,竖直安装,保证其平行度,怎么实现?

网友(点评):
平行度精度要求多少

网友(点评):
首先你要知道买回来的光轴直线度是多少,整个机构有倾覆力矩么,是多少

网友:
你这种结构基本上就是用直线轴承或直线滑轨了(这是比较传动的思维)

网友C:
怎么附件传不上去呢

是不是整成这个样呢?

网友D:
离地还有700MM,把黑色的横档做成+字型,把道轨滑块距离拉远。安装两个导轨和丝杆的平行度不是很难的事。配件精度要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离地还有700MM,把黑色的横档做成+字型,把道轨滑块距离拉远。安装两个导轨和丝杆的平行度不是很难的事。配 ...

不好意思,您说“把黑色的横档做成+字型”的意思:
是不是我横档的中间部位有个竖着的底板座?
这个是的,我们有,而且在底板座上安装着直线轴承和丝母转接头。
现在这个板子的高度大概20cm,不能太长,太长的话,为了满足最低0.7,最高2.4的位置。我丝杆的高度都要加长,都是钱啊。

而且,就算按照您说的底座加长,底座上的直线轴承,套在导轨上,还是跟着导轨导向走啊,如果导轨本身安装不平行,底座会被憋住,而不是靠直线轴承把导轨板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整成这个样呢?

看不到您的附件,是不是文件太大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啊。
现在的直线轴承+光轴的结构,本身没有问题,价格也便宜。
但是在将光轴安装在立柱上的时候,怎么 ...

两个竖直导轨的平行度要求是:导轨高度1.8米。
假设一个导轨是绝对竖直的,另一个导轨的末端,允许与它的理论位置,偏3mm.(也就是另一个导轨安装允许与竖直方向偏离0.1度)

网友D:
你不一定用丝杆传动,也可以用钢丝绳传动。

网友:
不知楼主是哪里的?你是要解决什么问题?这个看上去比较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一定用丝杆传动,也可以用钢丝绳传动。

钢丝绳拉动有专利了。不能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竖直导轨的平行度要求是:导轨高度1.8米。
假设一个导轨是绝对竖直的,另一个导轨的末端,允许与它的 ...

固定底座应该有立柱的吧?在上部安装同样尺寸的底座。应该能满足你的允差。
不知我的意思表达的是否清晰?

网友:
不太明白

网友E:
中间的传动可以用同步带,成本便宜,而且安装要求没那么高,这样只要求两个导向的平行度了,我做过类似的结构,精度0.2mm

网友:
同步带拉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间的传动可以用同步带,成本便宜,而且安装要求没那么高,这样只要求两个导向的平行度了,我做过类似的结 ...

就是说,直接不用丝杆了,用同步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直接不用丝杆了,用同步带?

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钢丝绳拉动有专利了。不能行了。

这也能申请专利?能否转开说说?有链接吗?

网友(2018-03-09):
引用 楼主:
钢丝绳拉动有专利了。不能行了。

同步带拉动呢

网友:
直接用类似伸缩门的机构,不太理解你的工况,不知道可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