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载荷和冲击载荷的关系

楼主(2014-11-18):
动载荷应该包括冲击载荷,以较高速度接触物体的载荷为冲击载荷,这样的说法很笼统,请问动载荷和冲击载荷存在怎样的方程关系,也就是线性的描述二者的关系,有知道的大侠请细说一下,谢谢!

网友A:
都和静载荷有关系吧,他们两者好像没有数学关系吧?

网友(点评):
能否详细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和静载荷有关系吧,他们两者好像没有数学关系吧?

大学材料力学有描述的,水平和垂直冲击。垂直和速度及静载荷变形有关系,水平和冲击物质量有关系。
可以看看,网易公开课,南航的材料力学视频。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
冲击载荷相对于逐渐缓慢施加的载荷而言的。它的计算,可以用ansys等软件模拟的。材料力学里面也有简单的计算。
动载荷是相对于静载荷而言的,一般是随着时间变化的。
冲击载荷只是因为载荷施加的突然而有冲击效应,虽然可能会引起结构的振,但是我认为并不应算做动载荷。

网友(点评):
我同意你的说法,冲击载荷不应属于动载荷

网友:
这个计算的时候还是看规范,哪个行业的,找哪个行业的计算式,推荐的计算系数

以起重机为例,上面列出了很多的计算系数,根据起重机的类型,分级,选对应的计算系数

动载荷是个很宽泛的概念,有很多原因引起,实际的计算得话,对简单的有计算公式,可以看看振动力学,
复杂的结构,按集中质量法,把结构看成是有限个的重量,计算就可以了。
看过太原重型的计算,把起重机看成是2自由度的振动模型,当时就把我震惊了,哈哈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指点!

网友:
这样理解吧,冲击载荷可以理解为弹性或非弹性碰撞,能量传递是瞬间完成的。好比一颗子弹打到强上,或者乒乓球打到球拍上。
动载荷是对于非恒定载荷一类的总称。这种非恒定载荷包括冲击,包括周期、非周期。实际使用中,比如轴承,载荷一般比较复杂,所以一般使用的都叫当量动载荷,属于加权平均的结果。
具体如何计算冲击载荷相对动载的当量。这个要看你具体研究什么了。

网友:
冲击就是榔头,动载荷是比较均匀的波动

网友:
这是材料力学中关于动载荷的解释——南京航天大学刘鸿文版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很明了,谢谢!

网友(点评):
这个回答很专业

网友:
楼上的大侠威武。。明白勒

网友(2023-11-30):
冲击荷载动力系数的取值范围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包括结构的初始刚度、材料特性、冲击荷载的作用形式和结构的减震措施等。为了准确评估冲击荷载对结构的影响,需要采用合适的计算方法来计算冲击荷载动力系数。冲击荷载动力系数的取值范围可以用于结构设计、结构评估和结构优化等方面,为工程设计提供重要参考。

网友:
不太专业,

举例子就是静载荷:立体库里面东西的承重

动载荷:机器人拿着东西往立库上放

冲击载荷嘛……机器人撞立体库了

我去十年前的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