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导溢流阀原理请教

楼主(2014-11-18):
如上图,其中一台油泵空载启动后,延时动作压力阀YV1或YV2,请教图中液控先导溢流阀的工作原理.(2油泵一台工作一台备用)
搞不清先导阀YV1两腔对主阀的作用,望大侠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A:
首先原理图不正规,管线交叉点不明确。交叉点不通的应该用跨越符号
YV1得电后。先导与B口接通,与油箱接通,先导压力降低,但靠弹簧力无法与高压油抗衡,所以溢流打开。可以拆开看看阀的内部结构,一般溢流阀的原理大同小异,都是两侧压力相等通过小孔相等,而导阀侧还有弹簧,当把导阀侧压力油泄去,导阀就会动作,进而打开主油道

网友:
给你我以前上学的课本(ps:毕业后大学的课本不能丢啊!)

网友:
就是小液压控制大液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原理图不正规,管线交叉点不明确。交叉点不通的应该用跨越符号
YV1得电后。先导与B口接通,与油箱接通 ...

我好像想明白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油泵刚启动时,先导与B口通,弹簧和B口的油压小于高压油,溢流阀泄油;
YV1延时动作后,AA851处于右腔,先导与B不通 ,由于被封住的油及弹簧的压力大于控制口的高压油,油泵出来的油就经过上面的单向阀去工作,只有当油压超过一定值时,溢流阀才导通。

网友(点评):
YV1得电,导阀与B口才通,

网友(点评):
看错了,属于常开。失电导通,得电闭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好像想明白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油泵刚启动时,先导与B口通,弹簧和B口的油压小于高压油,溢流阀泄油; ...

是的,我就是搞液压设计的,YV1不得电时,系统泄压,也就是先导阀控制油为0压力(实际有一点背压,忽略不计)。YV1得电时,先导阀控制油关闭,系统压力靠主阀芯调定,建立压力。

网友:
作为卸荷阀 使液压泵及系统卸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就是搞液压设计的,YV1不得电时,系统泄压,也就是先导阀控制油为0压力(实际有一点背压,忽略不 ...

非常感谢,明白了

网友:
毕业后大学的课本不能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