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大家会用哪种切割方式?

楼主(2014-11-19):
谁能讲讲火焰切割、激光切割、等离子切割的区别?
      例如1.切割厚度
             2.变形量
             3.加工成本
             4.最大加工面积

如下图,转台中的大板,尺寸为1900X300,厚度未定,大板平面度要求0.2。板中间由于调整重心,需要掏空。
大家会用哪种切割方式?

网友:
我觉得用水刀切割效果最好

网友(点评):
去哪找水刀加工啊?....

网友(点评):
现在水刀也不是很难找的吧?你网上搜一下看有附近的没?

网友:
激光切割

网友:
跟厚度有关系,激光切割精度比其余两者要高,但有厚度局限。
如果厚度不厚的话,直接激光切割,中间空位也可编程一次到位
如果厚度厚,又有平度,尺寸公差等要求的话,肯定是火焰切割留余量,再加其它工艺

网友:
激光可以

网友:
你们厂里有什么切割的设备?

如果没有,就让老板去决定吧

网友:
切割怕变形,难道焊接底部筋板就没有变形?平面有要求,就最后上床磨一磨呗

网友(点评):
底下是切割后的大方管

网友:
1.9米长,看结构大概还是钣金折弯的。想平面度0.2,太难为人了,

网友:
主要还是根据板厚来确定,具体4楼已经说了,1.9M保证平行度0.2,确实不容易,估计切过之后还要上床子铣一刀

网友:
既然是配重 厚度如果20左右
1 火焰切割。 上铣床。
2 组焊

网友:
网上搜了一下,激光切割厚度好像不能太厚,要看设备的,功率大的厚度大点,一般好像都在16mm以下吧。
激光切割变形应该不大。
最大加工面积要看设备行程,可以咨询厂家或上网搜激光切割设备的说明。
成本,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