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传动的摩擦系数一般取多少呢?

楼主(2014-11-19):
请教下大家,在计算摩擦力时,齿轮齿条传动方式,其摩擦系数一般取多少呢?

网友A:
算摩擦干吗?计算出转矩后除以齿轮传动效率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摩擦干吗?计算出转矩后除以齿轮传动效率不就行了

电机什么的选型,要计算 外部负荷引起的摩擦扭矩啊  ,要知道摩擦力的

网友:
传动效率就等于此机构传输能量的百分比,摩擦什么的都包含在里面,没必要去算

网友:
我学机械的明年6月份毕业,现在还未找到工作,求带!

网友:
目前在做齿条齿轮设计,不懂,求教。

网友:
不是摩擦系数!是工作情况系数;动载系数;齿向载荷分布系数;齿间啮合分配系数的乘积,最简单的方法——看书

网友:
这个。。。齿轮用算摩擦系数吗,要是你真要算的话,可以看一下,以供参考:
渐开线齿轮相互啮合传动时,基本上是滚动摩擦(滑动摩擦也有,很少),正因为如此齿轮的效率才那么高,我们需要借用一下滚动摩擦公式来求:
M=Nk;
其中N为正压力,k为滚动摩擦力臂(查手册可知);
所以要说摩擦系数的话,应该是滚动摩擦力臂。

网友(2023-11-16):
一般齿轮齿条机构都有直线导轨承重,计算直线导轨或者其他导向机构的摩擦系数就可以了。齿轮齿条就除下机械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