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发动机加油口,旁边还有一个小口,是起排气作用的吗

楼主(2014-11-19):
       如图示,柴油机上的加油口,旁边还有一个小口,是起排气作用的吧,是加油时起排气作用吗?有没有别的用处?但很多车的柴油箱上为什么就没有这个小管道呢?有和没有对油箱和发动机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我想也是排气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也是排气的吧

问这家公司的人员,人家也只说排气,具体详细的也不说。呵呵

网友B:
通气用的,平衡与大气的压力,一般油箱都有,有些是一根管子有些是油箱盖,不透气随着油面下降油箱内会形成负压,影响供油甚至不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气用的,平衡与大气的压力,一般油箱都有,有些是一根管子有些是油箱盖,不透气随着油面下降油箱内会形成 ...

请问,你说的是不是这个小口什么也不接的情况下,我见到的是那个小口,接了根管子和回油管一起进油箱了,这样能起到排气的作用吗?

网友C:
工作时这里不会出机油么?

楼主(2015-01-05):
引用 网友C:
工作时这里不会出机油么?

这个是柴油箱的加油口,当油口到油箱的油路比较弯曲的时候,油箱上有根管子接加油口上的小口,就把气排出来了,和机油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柴油箱的加油口,当油口到油箱的油路比较弯曲的时候,油箱上有根管子接加油口上的小口,就把气排出 ...

谢谢!

网友(2015-05-08):
这个孔平时没有,只是用于加油时候排除油口到油箱之间连接管路的空气

网友(2015-08-03):
很正确就是用来通气的,高大上的名称叫作呼吸器,为了平衡曲轴箱内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