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需要数学计算的非标项目,发大家参考一下

楼主(2014-11-19):
最近一朋友做的非标项目,如下图所示,要磨R2的圆弧,通过伺服电机旋转和X方向移动来实现,需要实时计算伺服电机不同角度θ下需要移动的X方向距离,朋友搞了很久才搞定数学计算公式。
发出来给大家参考一下,学好数学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根据要求可以得出:
R2的圆心到砂轮的圆心的中心距不变,R2的圆心距回转中心的圆心距不变;
设伺服电机回转角为y,求X与y的关系。
很明显,三角形已知两条边及一个角求另一条边的问题,用余弦定理即可解出。

网友:
砂轮直径1mm?

网友(点评):
不是,是代号

网友:
不错。数学就是如此的美妙

网友A:
初中知识
H=Asinθ
A1=Acosθ
B1=√B^2-H^2
X=A1+B1
这里假设砂轮直径不会变,R2是个定值,不过我觉得不应该这么计算,因为砂轮肯定会越磨越小的,而R2也是逐渐由R0.5 R1形成的,所以简简单单用加工的成品来计算似乎不妥。

网友(点评):
还是哥们的东西比较直观

网友(点评):
这个 可以2轴伺服插补解决 楼主意估计没有识到这个问题啦 估计还要设置 砂轮线径检测系统

网友:
三角形求解问题,不很难吧?

网友:
看看大家回复就知道了。要是数学不好,能玩好机械?

网友:
用软件草图一模拟,就很直观了,斜边已知,然后就是个三角形两条直角边的比例关系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中知识
H=Asinθ
A1=Acosθ

是需要角度y和x增量的关系吧?要的是x增量,两边还需要微分?

网友:
朋友搞了很久才搞定数学计算公式。

网友:
这就是所谓的随动磨。数学模型是一方面,还涉及其他好多问题。
对传动系统是个考验,最好采用直线电机。
纯理论模型来说不难,难的是误差如何修正。

网友:
其实理想状态分析花不了多少时间,得考虑上现实因素会复杂一些

网友:
有两个未知量,一个是水平方向位移x,一个是转角θ,它们的变化规律是什么?或者说方程是什么?

θ(t)=α*t ?匀速连续回转?
x(t)=? 简谐振动?
必须要给出一个运动规律,才能计算另一个控制量的运动规律

网友:
想知道怎么控制或包容砂轮磨损的,自动类磨抛机都有这个现象吧

网友:
哈哈  楼上的 建模  都是基于 砂轮线径不变的情况  系统误差为零 情况 ,实际上并非如此,在磨得时候 R的毛呸 不可能都一样  砂轮线径 不可能 不变。
  建模应该基于系统误差 建立的  比如 R的公差范围   砂轮线径补偿   和毛呸的齿轮 误差所以  这个建模  不成功 。最后做的控制系统和机械部分是没法做的。 最后做的产品 会是不合格的和合格之间跳动 。
当然 ,磨得产品没有要求 就另当别论啦。

网友(点评):
砂轮线径用什么方式检测啊? 而且砂轮宽度必定大于工件宽度,那磨的时候,砂轮就凹进去了?怎么个检测法?

网友(2015-04-25):
还要弄控制理论来分析矫正了

网友B:
需要考虑到补偿的问题

网友:
刚好要做一个类似的项目啊  收藏下啊

网友(2015-07-29):
数学不光搞机械重要  对大部分行业都重要,

网友:
一个小系统,每个环节都要考虑

网友:
大神众多

网友:
这个就是数学三角函数问题吧!

网友:
这个用运动仿真找出轨迹,就OK了,这个问题完全可以交给软件处理的,当然数学很重要!

网友(2015-09-10):
飘过,数学感觉好长时间都没用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考虑到补偿的问题

同意!一个是砂轮补偿,一个是个体差异的适应性。不考虑个体差异,统一进刀和磨削量,会出问题。
所以要想真正做高端,就需要一套精密的测量系统,构成完全闭环。光有伺服是不够的。

与大家交流讨论!

网友:
5楼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