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合金在机加中会产生磁性么

楼主(2014-11-19):
如题,最近有几根活在挑扣的时候发现端部有磁性,且磁性很强,能吸住铁屑,不知道是钻孔的时候产生的还是调质的时候产生的,求解答。材料是4145H

网友A:
4145H居里点和切削温度有关,居里点是指材料在某一温度之上时由铁磁体变成顺磁体(即材料的磁性容易被外界改变的状态),反过来想的话切屑温度首先达到了居里点之上,然后被地磁磁化,再然后温度下降就保持了磁性。

楼主(2015-01-20):
引用 网友A:
4145H居里点和切削温度有关,居里点是指材料在某一温度之上时由铁磁体变成顺磁体(即材料的磁性容易被外界改 ...

谢谢大侠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