淬火一批圆柱通孔型45钢,硬度相差十几HRC

楼主(2014-11-19):
      我公司最近淬火一批圆柱通孔型45钢材料,直径60mm,高度40mm,厚度6mm,850°C淬火后发现在同一工件同一面上硬度有高有低,相差十几HRC,不同工件上的硬度差距最大有30HRC。后来把温度上升到880°C仍然是这种情况,之前热处理过45钢的板材,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热处理炉子为110KW网带炉状况良好,材料分析确实为45钢

网友:
直径60mm,高度40mm,厚度6mm?没看明白这玩意儿长啥样。

网友(点评):
我理解成外径60,长40,壁厚6 的轴套。

网友A:
确定材质没问题?
热处理工艺详细点,加热是否均匀,加热温度和时间曲线是怎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材质没问题?
热处理工艺详细点,加热是否均匀,加热温度和时间曲线是怎么样的?

加热温度850°C,时长为50分钟,温度是热电偶控制的,恒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材质没问题?
热处理工艺详细点,加热是否均匀,加热温度和时间曲线是怎么样的?

加热段分四区,基本850——860,每区热电偶控制,加热时外观看来比较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材质没问题?
热处理工艺详细点,加热是否均匀,加热温度和时间曲线是怎么样的?

材质确实没有问题,做过材料分析了,网带炉是常年开的,所以温度基本变化不大,之前都是淬火轴承钢

网友B:
  不要说应该,网带炉个加热点温度测量过吗?之前轴承钢大小和你这比较咋样;硬度低是否有规律?

网友:
用箱式炉试试呢&……

网友:
LZ别急,从头再仔细检查下,会有收获。

网友C:
热处理我不懂,不过我自己经常在公司里用火枪做一些简单的热处理,淬水时,入水部分先后也有硬度变化的

网友:
方便的话,大侠贴了零件图出来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热处理我不懂,不过我自己经常在公司里用火枪做一些简单的热处理,淬水时,入水部分先后也有硬度变化的

层主能详细举例说说火枪淬火的工艺么?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网友(点评):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6698

网友(点评):
楼上的兄弟这个贴子很好,说明了一切,我是用煤气罐来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说应该,网带炉个加热点温度测量过吗?之前轴承钢大小和你这比较咋样;硬度低是否有规律?

上批次的轴承钢硬度晶相都符合标准,今天出来的也符合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说应该,网带炉个加热点温度测量过吗?之前轴承钢大小和你这比较咋样;硬度低是否有规律?

网带炉加热长度为4米,分四区,每区都有热电偶,数显表有显示温度

网友(点评):
没用的,同一段可能温差20°,显示上正常;我原来碰到过这情况。

网友:
觉得是炉子的问题

网友E:
装炉量怎么样,淬火是用盐水还是pag,是不是装炉量太大,产生气泡,使冷却不均匀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层主能详细举例说说火枪淬火的工艺么?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这个能有什么工艺,用乙炔枪烧红,如果要硬点就烧成亮红,丢冷水里,如果要类似调质就烧成暗红就行,丢机油或者有预热的水里。

网友:
材料没问题的话就是加热或者冷却不均匀咯。加热不均匀会不会是装太多了

网友:
说句与工艺无关的话,测量的方法有没有问题?

网友:
材料放料的密度,煤油的滴量,温度的冷热不均,这些都可能会涉及到结果的不同

网友F:
工件是怎么摆放的?摆放不匀入水冷却不均,也会造成硬度不均

网友:
国产材料,热处理再好,也会有材质不均的毛病。

网友:
是不是和淬后工艺有关系

楼主:
引用 楼主:
网带炉加热长度为4米,分四区,每区都有热电偶,数显表有显示温度

当天后几个批次的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工件是怎么摆放的?摆放不匀入水冷却不均,也会造成硬度不均

平铺一层的 用的4号淬火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装炉量怎么样,淬火是用盐水还是pag,是不是装炉量太大,产生气泡,使冷却不均匀造成的。

装炉量平铺一层,用4号淬火油,油温80-90°C

网友:
是采用什么工艺,水淬?

网友:
网带炉淬火存在不均匀现象。加热是否均匀,入水后冷却是否均匀,水池搅拌是否充分,水温是否合适。都会有影响。

网友:
这硬度的差别,无非是跟加热温度和冷却速度有关,从这两方面着手定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