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地镗铣床铣轴刀具,请教

楼主(2014-11-19):
TK6916落地镗铣床
一般是 镗轴锥孔安装JT50的刀柄的刀具进行加工;
大家有用它的铣轴安装刀具加工的吗?

楼主:
大家使用这种落地镗铣床,是不是都是用主轴锥孔+JT50的锥柄+刀具的方式?
有用它的铣轴安装刀具的吗?

楼主:
铣轴安装刀具加工

网友A:
铣轴也称为空心轴。铣轴通常用于铣头的扭矩传递,在装上平旋盘时是作为平旋盘的主传动,此时,镗轴的轴向进给作为平旋盘径向刀架的径向进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铣轴也称为空心轴。铣轴通常用于铣头的扭矩传递,在装上平旋盘时是作为平旋盘的主传动,此时,镗轴的轴向进 ...

铣轴能安装铣刀进行加工吗?

网友(点评):
应该是铣刀盘,当然,变化是无限的。

网友(点评):
现在标准的铣刀盘都是安装锥柄,然后安装在镗杆锥孔里,由镗轴进行铣削的。好像没有能用在铣轴上的铣刀

网友(点评):
见过大于2米的铣刀盘吗?见过加工直径2米的镗刀杆吗?见过就不会有疑问!

网友(点评):
这么大的没见过,有资料吗?求教

楼主:
见过大于2米的铣刀盘吗?见过加工直径2米的镗刀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