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陶瓷和铁件镶嵌在一起的加工方式

楼主(2014-11-19):
这个零件先是打样,看看我们是否可以做,可以的话是成批量的

厚度在0.6mm,材质我们选用的是SKD61,硬度要在50-55度。陶瓷的要求,要绝缘,无磁的,因为那两个点正好会接触电阻

现在我们想到的工艺是:下料(几件叠在一起做)——淬火——穿孔——慢丝(外形和孔)——线切割(厚度放余量)——粗磨厚

度(放0.1mm)——用胶粘陶瓷——平面磨床(厚度放0.05mm)——cnc(因为图片上那个最大的圆弧需要在陶瓷组装后磨一刀,

接口要很顺。所以我打算这样做,按照零件的形状做一个工装,把整个零件全部贴合在上面,上面一个压板,买这种树脂金刚石砂

轮,小一点的做一个轴夹在cnc上进行磨)——磨床(厚度磨准)——表面处理

这是我绞尽脑汁想到的了,我们这边的设备有平面磨床,炮塔铣床,普通车床,数控车床,快丝,cnc

砂轮的选用我是在淘宝上问的厂家然后是他们推荐的

望各位大侠谁给小弟看看这样是否行得通,如果可以是否适合量产

网友A:
这不是铁片吗?哪来的陶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铁片吗?哪来的陶瓷啊

那上面有两个红点,就是陶瓷
直径在6mm

网友:
觉得用什么切割方式的,会比较高效,不懂加工。。。

网友:
难道不是冲压出来的?还得上磨床?

网友:
你的加工工艺肯定是成本太高,从性能满足上未必是最佳,不过可能只是不经济应该能用,

网友(点评):
是的,我也是这样想的,我们现在是在打样,毕竟设备有限,想不到好的工艺

网友:
工艺弄来弄去的,没有图纸,不知道哪些尺寸精度要求高,没法帮你解决

网友(点评):
整体外形包括上面的孔全部是慢走丝加工出来的,客户拿来的样品,让我们自己画图,看他们的纹路像是慢丝做出来的,所以精度高的

网友(点评):
我感觉这零件不需要上磨床、线切割之类的工序,你这零件要是以你那工艺走,做下来就是天价。我认为,下料(方料)--上加工中心(10块叠在一起,)铣削外框,钻孔,铣槽,包括镶嵌陶瓷的槽--胶粘陶瓷--上加工中心....

网友(点评):
上加工中心铣削内框 我们做过这样的产品,加工中心完全能满足要求

网友:
所谓精度就是表面粗糙度和尺寸位置度和形状位置度。加工手段各有不同产品零件各有所异,反正设备不同工艺不同成本相差甚远呀

网友B:
厚度只有0.6,那外形也不会大。那么多小孔都去穿孔,得花多少工本?直接在模具上冲孔,然后下料,跳步模,一出3出468 10自己定.
其他位置还得看技术要求,如果客户提供不了,至少要说明这是干嘛用的,把跟它安装的在一起的零件拿来分析下不就好了。
至于这么小个东西用慢走丝,你装备收人家多少加工费?
材料方面,这个不太懂,但基于考虑,用SKD61 淬火到50-55度,会不会太硬太脆了,后期的加工装夹会不会压断?
然后砂轮的问题,金钢砂轮磨硬质合金挺不错,陶瓷比硬质合金硬,达到7了吧,金刚砂也不太好磨

网友(点评):
如果孔的要求不是很高,直接冲出来,因为厚度才0.6,就算后面加工过程产生点孔的轴线和零件平面不垂直,那基本可以忽略。如果孔的直径精度要求高,就冲工艺孔,省一道穿孔的工序

网友:
0.6板厚冲压比较划算吧!!金属与陶瓷加工这个样子确实不怎么好搞
非要陶瓷么?如果只要达到绝缘、无磁是否可以采用金属+橡胶?这种工艺应该要好做很多
个人见解,不喜勿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厚度只有0.6,那外形也不会大。那么多小孔都去穿孔,得花多少工本?直接在模具上冲孔,然后下料,跳步模,一 ...

外形也就在100*100左右,因为现在是打样没法开模冲,而且开模能达到多少精度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形也就在100*100左右,因为现在是打样没法开模冲,而且开模能达到多少精度呢?

那些孔看上去像是穿销孔和避位的,类似螺栓之类的从中穿过,冲床能达到的。如果实在要求高,冲工艺孔就行了,省一道穿孔工序,明白么

网友B:
看这东西造型,应该就是一垫片而已。主要要还是平整,然后是各位置形位公差,至于孔径大一点,问题都不是很大。

 先弄明白人家要干嘛用的,才知道哪里重要,工艺也好定。

 搞不清楚用途,下做航天飞机的功夫去做拖拉机,那有产出么?

网友:
可以使用数控水切割加工

网友C:
是什么陶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什么陶瓷?

陶瓷要绝缘,耐磨,无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东西造型,应该就是一垫片而已。主要要还是平整,然后是各位置形位公差,至于孔径大一点,问题都不是很 ...

东西外形和孔位要求能保证精度,主要是陶瓷和铁镶嵌以后的加工方式,找了好几家卖砂轮的都没有卖这种磨陶瓷的砂轮

网友:
氮化铝陶瓷,可以直接买跟板材厚度一样的,不用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东西外形和孔位要求能保证精度,主要是陶瓷和铁镶嵌以后的加工方式,找了好几家卖砂轮的都没有卖这种磨陶 ...

陶瓷是个很硬的东西,要想磨动,可能只有金钢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