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车床上是圆的,拆下来以后就变形(3丝椭圆),请各位师傅帮帮忙

楼主(2014-11-19):
减速机机座在CW6180c车床上车内孔,在车床上是圆的,拆下来以后就变形(3丝椭圆),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椭圆是否规律?
如果装夹状态测量不椭圆,应该是装夹变形造成。
另外请教两个螺杆的作用,浮动支撑么?

网友(点评):
不太同意装夹变形造成,装夹部位与加工部位不在一个地方。另外有一点不太明白,若是配重不均衡引起震动的话,机床上测量也应该有椭圆才是,待进一步分析。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
是不是配重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椭圆是否规律?
如果装夹状态测量不椭圆,应该是装夹变形造成。
另外请教两个螺杆的作用,浮动支撑么?

椭圆有规律上下大左右小,两个螺杆是起装夹定位作用的!

网友:
这个问题是夹具造成配重问题,建议夹具再好好设计设计!工件旋转速度不均匀造成的

网友(点评):
层主,你好!想请教下你说的配重问题,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下,如下: 1)配重影响圆度是否这样理解?转数不均→切削力不均→被加工面变形不同→材料切除后收缩量不一致→孔椭圆? 2)椭圆在装夹时测量不出?

网友(点评):
同意冰熊的方案,工件未卸下时测量没有椭圆,卸下后测量有椭圆,你们还讨论什么?难道怀疑此贴的主人工件在车床上时不会测量?

网友:
装夹产生的变形吧
楼主的刀杆很威武

网友:
这零件是不是应该镗床加工比较合理?

网友:
车床上是圆的,证明加工没问题;工件毛坯或夹紧变形问题;

网友:
车完未拆测量没问题,就考虑是装夹力不均匀产生应力,取下后应力作用产生变形

网友:
你松开压板,别动件,用塞尺塞塞,看压板下有间隙没?

网友:
还有你本道工序余量是不是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