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真空法兰,端面上的R圆弧槽有什么用?

楼主(2014-11-19):
接触真空行业时间不长,对真空法兰的有点疑问
如图端面上的R圆弧槽有什么用?是工艺槽,还是有其他用?
找了好多书,没找到说法 ,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请吃饭,我就告诉你那是卡钢丝圈用的。

网友(点评):
道长幽默

网友:
那不是端面,那叫外圆。

网友:
难道是准备放密封圈用的

网友:
估计放密封圈用的

网友:
我有个类似的零件不是卡钢丝或者O型圈,而是限位钢珠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吃饭,我就告诉你那是卡钢丝圈用的。

没见过钢丝圈 ,是不是就类似水路的卡箍的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见过钢丝圈 ,是不是就类似水路的卡箍的东西?

你是指水路上跟结扎似拿改锥拧的那玩意儿?那叫喉箍,卡箍是真空快卸法兰的一种,别说乱了到时候买的东西不是你想要的。

你图上这法兰叫卡钳法兰,是用卡钳螺钉夹的,它外面可以装一个活套,活套和卡钳法兰之间用钢丝圈卡住。你先把活套套进卡钳法兰里,然后在环槽上卡一个弹性钢丝圈,然后活套不就出不来了嘛,这时候用螺钉把活套拧紧就可以了。

哎,你做真空设计,都不看真空手册的吗?现在的孩子们都怎么了?

网友(点评):
道长传道解惑!以前做真空清洗时,只做真空桶,没有关注过这一块。

网友(点评):
大侠,我没看懂,有安装图吗?

网友(点评):
不一定非要卡钳螺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指水路上跟结扎似拿改锥拧的那玩意儿?那叫喉箍,卡箍是真空快卸法兰的一种,别说乱了到时候买的东西 ...

这玩意不就是真空上面的卡钳法兰嘛!我们嫌麻烦一般用KF或者CF的法兰,大的采用ISO法兰,一般也是用螺纹连接的。这玩意随便一搜真空法兰就有介绍说明的!

网友:
学习了,真牛,可是我问的问题为什么都很少人回答😭

网友:
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点评):
哪个编号是楼主所说的卡钳法兰啊

网友(点评):
这是活套法兰,用普通螺栓就行

网友:
还有一种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指水路上跟结扎似拿改锥拧的那玩意儿?那叫喉箍,卡箍是真空快卸法兰的一种,别说乱了到时候买的东西 ...

图片实例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我去。。我找了半天圆角在哪,那个叫外圆上啊大哥

网友:
自己感觉应该是放密封圈的

网友(2017-05-28):
限位套筒?

网友(2017-07-06):
就是放置密封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