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里接了批做齿轮的单子,请教热处理工艺

楼主(2014-11-19):
请大家给点意见!

话说我们厂里现在接了批做齿轮的单子,客户要求齿轮的材质是20CrMnTi,并且后续的热处理工艺是氮化,HRC50-60。但一般热处理厂里做,像20CrMnTi材质要表面硬度和耐磨性的话,适合渗碳淬火;而像42CrMnTi材质才适合氮化。请教下大家是不是这么个情况?

网友A:
一般低碳钢适用于渗碳淬火,高碳钢渗碳没太大作用反而增加淬裂的可能。
对于渗氮处理,基本上所有的钢都可以,但要求钢的强度和韧性都很好,因为渗氮层很薄,内部钢结构强度不高的话,表面很容易压裂,所以一般低碳钢不用渗氮处理,你可以和客户说明利弊,由客户自己决定。
渗氮温度550-700摄氏度,使得零部件变形较小;而渗碳900度以上,材料变形大,渗碳一般是渗碳完后加工一道在淬火。
我觉得20CrMnTi材质还是渗碳好一些,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低碳钢适用于渗碳淬火,高碳钢渗碳没太大作用反而增加淬裂的可能。
对于渗氮处理,基本上所有的钢都可 ...

说的很清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低碳钢适用于渗碳淬火,高碳钢渗碳没太大作用反而增加淬裂的可能。
对于渗氮处理,基本上所有的钢都可 ...

恩,受教了,谢谢!

网友:
有耐腐蚀要求吗,有的话还必须得用渗氮,不过最好改成渗氮钢

网友:
20CrMnTi 适合渗碳淬火;42CrMnTi适合氮化。
请跟甲方说一下
齿轮转动是滚动摩擦,蜗杆转动是滑动摩擦,这就是20CrMnTi 常见是做齿轮材料+渗碳淬火,渗层深耐冲击
20CrMnTi 也可以氮化,就是含碳量低,整体硬度也会偏低,另氮化渗层浅,脆性

网友:
我们公司也是做齿轮的 材料
20CrMnTi 就是渗碳淬火  硬度高又耐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