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公式是怎么列的?

楼主(2014-11-19):
如图,将白色方块以某个点为圆心旋转90度(或者其他任意角度),然后通过测量得出a点旋转前后的坐标值为X -8 ,Y -3

怎么计算这个旋转的中心点的坐标? 这个公式是怎么列的?

网友A:
CAD可以很快的得出旋转点,但是要是列公式的话,抱歉!几何都还给老师了,坐等高手!

网友B:
见图看明白了吗?

再取一点,可得其转化后的旋转点。至此已知4个点,求这两条直线的中垂线(中垂线上的点到两端的距离相等)的交点,即为旋转圆心点。至于具体列式计算用中学的几何就可轻松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见图看明白了吗?

再取一点,可得其转化后的旋转点。至此已知4个点,求这两条直线的中垂线(中垂线上的点 ...

一下就看明白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可以很快的得出旋转点,但是要是列公式的话,抱歉!几何都还给老师了,坐等高手!

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旋转点为坐标系原点,
旋转前为(x,y),经旋转α之后,坐标为: x`=xcosα+ysinα; y`=ycosα-xsinα
相对 ...

照公式计算结果为 X‘=8*cos90+3*sin90
                                =8*0+3*1
                                =3

图上测量出来旋转中心相对旋转前的a点的坐标是X -2.5 ,  Y -5.5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公式是坐标变换公式,角度为坐标系旋转角度,逆时针为正
以旋转点为原点,图形逆时针旋转了90°,相 ...

看不懂,运算步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