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平台上下可调节,有什么好的结构或标准件?

楼主(2014-11-19):
我想让上面那个平台上下可调,现在我用了两个滑台 上下调节 ,很不稳定 ,各位大神 看有好的机构 或者标准件什么的 ,给个建议, 不胜感激。

网友:
你现在用的是汽缸?加导轨?

网友:
重量和精度要求怎么样,可以看汽车驾驶位的手扶平台

网友:
调节精度要要求?调节量要求多少?

网友A:
令两边同步调整比较好调(皮带、链条、连杆……)

网友:
两头用T型螺杆,下面用伞齿轮(或者螺杆+齿轮副),两头各一个,中间装个连杆,再弄个手轮变向出来。这样高度升降比较平稳,精度也相对较好

网友:
需要经常调节吗

楼主:
调好咯 定死  很久调一次吧

网友(点评):
长时间才调节一次做复杂机构不划算,要平稳用T型螺杆

网友:
用蜗轮蜗杆加丝杠吧,操作方便。

楼主:
上面没有重量的 因为这是个接料的 平台,需要调到刚好的位置 ,位置不是那么太确定,调好咯就直接定死

网友B:
要求不高的情况下 高度合适的话  用螺纹付连接,再买两个小的千金顶顶住定位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求不高的情况下 高度合适的话  用螺纹付连接,再买两个小的千金顶顶住定位怎么样

严重同意。只是千斤顶都不要的,车床上截两个长杆做定位,可行吗?

网友:
要看你的精度与行程的。

楼主:
最终选择 Z轴上下平台吧! 上下可调节的平台 自己做 没精度 也不平行 也不好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严重同意。只是千斤顶都不要的,车床上截两个长杆做定位,可行吗?

好主意

网友:
调节范围、载荷、精度?

网友:
能否用类似调整钢丝绳的螺杆调整机构,中间的筒是两头不同方向的螺纹,两边各一个不同方向的调整螺栓,行程可以按需要加工

网友:
连杆,伸缩门的那种

网友:
用滑台还不够精度,还不稳定?

网友:
有个萨勒特机构,可以让平台上下移动,再加个简单的丝杠固定上下的自由度就行。但是这个机构我也只是见过图片和模型,不知道稳不稳定。

网友D: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w4002-7440958648.19.oAj12e&id=41453065296

看看这个标准件,看看对你有帮助没!

网友:
加一个丝杠二个立柱,丝杆上连手轮

网友:
行程要多大?

网友:
是手动调节还是自动调节?调节精度和调节量如何?

网友:
自动的最简单的丝杠导轨,手动导向加螺纹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令两边同步调整比较好调(皮带、链条、连杆……)

加个导向,然后两边同时调

网友(2017-01-01):
我做过这种结构,只要你给价格合适,我可帮你设计出来,并提供图纸。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w4002-7440958648.19.oAj12e&id=41453065296

看看这个标 ...

请问这个标准件叫什么名字啊

网友:
这是个剥料平台,不知道你要剥的料时多大,如果空间大了可以考虑上边大家说的方式。最好采用一个边调整,两侧条很容易不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