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压槽加工设备

楼主(2014-11-19):
要在4*2米铝板上压槽(加强筋)半圆槽高10毫,铝板厚2毫米
类似彩钢板但槽没有压到两头.求设备名称

网友A:
一次成型可用冲压模具与压机。
具体模具设计和压机选择,要看槽的长度和数量而定。
用滚压方法似乎也可制作,但恐怕没有定型的现成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次成型可用冲压模具与压机。
具体模具设计和压机选择,要看槽的长度和数量而定。
用滚压方法似乎也可制 ...

应该是用的滚压方法。这种设备能否自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用的滚压方法。这种设备能否自制

当然可以,很简单的滚压成型设备。

网友:
电机,框架,上下滚轮就O了,为什么我的好友是满的呢不能加老鹰呢?

网友:
滚压机,可以压弧形、方形槽,还能折边,结构也很简单的

楼主:
谢谢大家了 滚压机图片有没有 学习下

网友:
做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