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一个圆锥形大构件制作托架,受力和零件板厚度、尺寸的选用如何处理

楼主(2014-11-19):
像这种工装的东西,知道构件的重量和外形,做一个托架来安置和临时吊运的话,本人小白,以前接触焊接的东西多点,没做过设计,关于受力分析和选用多大的板材实在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各位给点提示,或者有见过类似的案例,书籍等推荐下,我补补课

网友:
厚点总是不会错的,如果太薄接触面太小,而这个构件板材又太薄的话,容易凹下去吧。怕碰伤的话接触面弄点橡皮之类的

网友:
与锥体接触面加块平板,立板厚度满足要求就可以了

网友(2015-01-15):
和锥形接触的面厚点,垂直的面感觉可以就可以,外面的圆改成四方的好

网友:
为一个圆锥形大构件制作托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