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现在都不知道用什么版本了

楼主(2014-11-19):
大家说说看。

楼主:
2013 SP5

网友A:
当然是最后的32位版本,solidworks2014SP5。因为64位的solidworks要安装到64位的操作系统上,而4G内存对于64位操作系统来说没有明显的性能提升,而多数企业的电脑正处于2G-4G过渡期,64位操作系统一时半会还普及不了。

网友(点评):
那就是用32位的win7就能用sw2014了对吗?

网友(点评):
32位的xp已经不支持2012以后的版本了,除xp我也没用过以后的32位系统,请明示xp以外能用sw2014的32位系统是什么?是32位的win7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最后的32位版本,solidworks2014SP5。因为64位的solidworks要安装到64位的操作系统上,而4G内存对于6 ...

请教这个32位系统到底是什么系统啊?

网友(点评):
你用的就是32位系统,32位XP系统最大识别2G内存,32位win7系统最大识别3.5G内存

网友(点评):
32位系统安装32位应用程序,64位操作系统安装64位应用程序

网友(点评):
win7 win8 win8.1支持solidworks2014,vista win7 支持solidworks2013

网友B:
我用的是SW2013,我电脑是24G内存。3G显存的显卡。一般的工厂里的电脑大多是2G到4G之间。所以安装64位系统是不可能。

网友(点评):
大侠是24G内存吗

网友(点评):
是的,三条8GECC。

网友(点评):
拐拐,大侠内存真奢侈,富豪的境界俺不懂。CPU多少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SW2013,我电脑是24G内存。3G显存的显卡。一般的工厂里的电脑大多是2G到4G之间。所以安装64位系统是 ...

你的工作站超微双cpu?1366针5650,12核24线程,对吗?
不联网工作站,华硕z9pe-d8ws,2665双,64g,不上显卡,

网友:
SW2014 SP0,再下去就安装不了了

网友:
CPU I5  内存4G  显卡GT750,64位系统,用的是2012SP5
如果电脑配置很高的话,新版本会比较好。2012比较有性价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