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锁紧方块?

楼主(2014-11-19):
底板挖了几个15mm深的方形坑,要将几块厚25mm的方块放进去后快速夹紧?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么?

00

00

00

00

网友:
夹钳,肘夹.....(市购品)

网友:
快速夹钳

网友A:
就要求压紧的话方法还是比较多的,关键是要看设计的结构会不会对使用产生干涉。
对于压紧有什么要求,是压紧后不脱出还是左右不位移,或者是两方面都有要求,确定定位要求才好构思

网友:
告知材料和夹紧需要多少力?夹紧后是做啥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就要求压紧的话方法还是比较多的,关键是要看设计的结构会不会对使用产生干涉。
对于压紧有什么要求,是压 ...

在底板上凹模两个边上做偏心销,销头上做成六角,不高出底板平面就行了。放入铁块后旋转两个偏心销,铁块就被顶紧了。力也是相当大的,又没有其他干涉

网友(点评):
很不错的方法!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底板上凹模两个边上做偏心销,销头上做成六角,不高出底板平面就行了。放入铁块后旋转两个偏心销,铁块 ...

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2016-09-27):
学习学习宝贵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