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轴同步带传动跑偏问题求助

楼主(2014-11-19):
现设计有机床上的主轴和同步主轴之间用同步带传动,也就是两个中心距为622mm的平行轴之间一端用14M的圆弧齿同步带传动,松边加张紧轮,两平行轴一上一下,下面小带轮连处输入动力,在安装调试中出现问题如下,逆时针旋转时,带向外跑偏,顺时针旋转时,带向内跑偏,请问各位同行,是何原因,如何解决?请帮忙分析,谢谢!

网友:
两轴不平行,肯定是会跑偏的
楼主想办法调整下平行度吧
另外,你的同步带轮有挡边吗?

网友:
估计没挡边吧

网友:
平行度多少啊

楼主:
平行度无法测量,有挡边,在运行时跑不出来,但总是噌挡边

网友:
张紧轮什么样子 这个有文章

网友:
我也碰到过,怎么解决是个问题??

楼主:
现在已经解决了,总结一下是这样:运转时如果正传反转都往一个方向偏,说明两轴共面有夹角;如果正传带向一个方向偏,反转向另一个方向偏,说明两轴不共面并相交,然后依据此调整两轴即可。

网友(点评):
此言有理

网友(点评):
两条直线相交肯定肯定会共面吧,不共面并相交是什么状态。不理解第二种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解决了,总结一下是这样:运转时如果正传反转都往一个方向偏,说明两轴共面有夹角;如果正传带向一 ...

这个总结好厉害!

网友A(2016-09-27):
运转时如果正传反转都往一个方向偏,说明两轴共面有夹角;如果正传带向一个方向偏,反转向另一个方向偏,说明两轴不共面并相交,然后依据此调整两轴即可 谢谢

网友(2017-01-14):
这个总结的很不错,谢谢

网友(2017-02-17):
同步带轮   使用过程中,使用胀紧轮是有要求的。

网友(2017-05-10):
如果正传带向一个方向偏,反转向另一个方向偏,说明两轴不共面并相交,然后依据此调整两轴即可
这个怎么调整?

网友(2019-12-08):
|357967705发表于 11-29 22:35现在已经解决了,总结一下是这样:运转时如果正传反转都往一个方向偏,说明两轴共面有夹角;如果正传带向一个方向偏,反转向另一个方向偏,说明两轴不共面并相交,然后依据此调整两轴即可。
总结的好

网友(2021-01-29):
引用 网友A:
运转时如果正传反转都往一个方向偏,说明两轴共面有夹角;如果正传带向一个方向偏,反转向另一个方向偏,说 ...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