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输送链轮能水平放置吗?

楼主(2014-11-20):
因为所输送的东西是在水平平面内作盘绕的,所以需要输送链轮水平放置,输送链也成了平放的了。不知道这样的放置方式在哪些机械中有例子可以参考的?

我询问了一下,他们说不建议这样设置,因为链需要比较大的张紧力、不好润滑、造成链单边磨损等等。

但是不这样又能怎样让所输送的东西在水平面内盘绕呢?

补充一下,这个装置总体上来说体积不大,500*500的样子,载荷也很轻,所以本想采用这种简单的链传动方案,但这样看起来貌似挺不专业。

特来请教各位有经验的大师

网友:
可以这么放置,要加涨紧轮,和链托,木工砂光机机械这么用过

网友A:
可以放置,但是要加涨紧轮,和链托,木工机械中的砂光机,就是这么布置的。

网友B:
我有客户有用过矩形的输送链,总长8.5米。也是水平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放置,但是要加涨紧轮,和链托,木工机械中的砂光机,就是这么布置的。

太感谢了。砂光机我搜了一下,没有找到用链的那种,不知道阁下有没有这方面的示意图。

网友(点评):
具体怎么用?用同步带可以吗?

网友(点评):
之前设计灌装机输送风油精瓶子,是水平放置链轮本身可以张紧(推紧链轮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客户有用过矩形的输送链,总长8.5米。也是水平放置的

感谢。有这样的先例就安心多了。

网友:
要增加涨紧轮,增大链轮的包角

网友:
木工机械砂光机,工作台升降机构,就只普通链条水平布置

网友:
可以但减少寿命,上边磨损快

网友:
刚做一个这样的方案,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可以的,手机烤漆线就是这样的,而且不单是盘绕,还要传送点自转

网友:
以前实验课,我们老师设计的玉米收获机前面有个链式刮板还是什么来,就是水平放置的

网友C:
才找回密码,昨天白申请个号,重新传照片啊!下面是一个烤漆线(标准称呼:静电喷涂生产线)照片,
下面是链轮部分的照片

网友(点评):
原来链条下面还有小轮子。非常感谢。

网友(2016-04-12):
引用 网友C:
才找回密码,昨天白申请个号,重新传照片啊!下面是一个烤漆线(标准称呼:静电喷涂生产线)照片,

下面 ...

很赞

网友:
水平放置的话用同步带会不会更好.

网友:
用一条链封闭运行各点的受力不同,涨紧困难,故障也多.建议还是分段好.

网友:
增加链轮,增大包角应该可以,之前做过皮带的,链轮没试过,原理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