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键轴求加工

楼主(2014-11-20):
  最近来了40根如图所示的花键轴。请社友门帮忙看看,如何加工花键部分。

网友:
建议LZ将零件拆分,加工完再装上。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怎么加工,我知道最简单的方法是用线切割割除花键后与轴焊接一体

网友:
问下当地的冷镦能否达到这个精度

网友(点评):
只有40件轴,材料都已经备好了

网友A:
这东西只是个图纸,不是实物,可能人家画图就没考虑加工,所以没画退刀槽。这轴头就是两个中线互相垂直的正方形嘛,做个退刀槽呗,宽度2mm左右,轴径都有36了,那花键部分大径差不多30左右,弄个2-3mm的退刀槽,对受力没什么影响的。

网友(点评):
就是这一点难度,有退刀槽就解决了,可是我找设计的理论过,加了退刀槽轴的强度不够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只是个图纸,不是实物,可能人家画图就没考虑加工,所以没画退刀槽。这轴头就是两个中线互相垂直的正 ...

如果客户一定要求说不能加退刀槽,说会影响受力,那就只有2个选择,一是做扭力破坏试验,看看加了槽会差多少;二是先常规铣,再用电火花清角。当然成本也都上去了

网友(点评):
设计人员说“加了退刀槽轴的强度不够”??? 好奇怪,加退刀槽之后不考虑花键齿型的受力会不会有影响,而去考虑轴颈受力?难道这个退刀槽准备把他车到花键断掉吗?

网友(点评):
你自己算下要车多深再来评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客户一定要求说不能加退刀槽,说会影响受力,那就只有2个选择,一是做扭力破坏试验,看看加了槽会差多 ...

实在没办法的话 先粗铣  在用线切割割个电极  电火花清角  就不用退到槽了

网友(点评):
有没有更好的加工方式

网友:
刀具是旋转的,怎么铣都会有个地方铣不到。像插拉等直线加工又不能用。看看有没大神有更好的方案吧

网友:
其实退刀槽的宽度如果做小一点,对齿型受力不会有影响的,深度就比花键齿的齿底分度圆深0.1-0.3就可以了,对轴颈的强度也比较小,非要说小了,就是小了6个角的面积而已。这设计人员如果没办法讲通,那也没辙。

网友(点评):
是啊,当初心急就接了这么一个单子,无法跟客户是那边沟通。

网友:
你没看完我的全部评论吧

也别纠结了,才40个,电火花清角吧,不要做成花键形状立着打,容易伤,电极制作麻烦,容易损耗,对刀还麻烦。加工不到的地方也就几个夹角位置,做个电极横着打,一次两个角,把分度头放电火花上,一个工件转3次就完成了。

网友(点评):
也没办法了,谁叫后面还有合作的,所以只有硬着头皮啃了,我刚只看了你的一部分评论,SORRY

网友A:
就我个人的性格而言,我肯定会问那个说车退刀槽会影响轴强度的设计师一句“那连体塔形齿轮还能不能用了?”

网友(点评):
我差点就要骂出口了,跟那边设计人员没法沟通,完全不懂加工的

网友(点评):
这次我们只能帮忙做了,他们那边为事的人说的还可以。后面又有一大批轴类要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我个人的性格而言,我肯定会问那个说车退刀槽会影响轴强度的设计师一句“那连体塔形齿轮还能不能用了?” ...

内容题外话,如果那个确实是花键的话,那形状设计45度夹角很容易磨损,加工也麻烦。为什么不做成普通直齿的。设计师的思路我不懂

网友(点评):
不说了,不过现在他们有让步,花键右端面可以不在平整,铣出来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只需保证花键长度

网友:
用旋转拉刀,

网友(点评):
估计要订做,才40件,一把拉刀好贵,再加上那装拉刀的装置,最起码好几千块

网友(点评):
旋转拉刀能加工这个东东?模糊。

网友(点评):
可以的,有专用刀座,装在加工中心主轴上活着装车削中心的动力刀位上,

网友:
根部没圆角,本身设计上就影响轴的强度,非要做,少量还是用电火花吧

网友:
如果加退刀槽导致轴的强度有问题,那么花键的受力一定不小。直观感觉花键会磨损厉害。这个花键设计有点问题

网友:
设计应考虑加工

网友:
其实可以拆分两个零件

网友:
这东西拿到做齿轮的地方,分分钟搞定

网友(点评):
做齿轮的地方用什么方法分分钟搞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