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直径250的轴上加工螺纹与配圆螺母,能否做出来

楼主(2014-11-20):
在直径250的轴上加工螺纹与配圆螺母,能否做出来

网友A:
那不是杠杠了,你说下难度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杠杠了,你说下难度在哪?

查圆螺母最大只有200的规格,有什么好建议给点,谢谢。

网友(点评):
实在没有标准自己加工一个,简单实在

网友:
做过400~900直径的

网友(点评):
O(∩_∩)O谢谢,顺道问下一般的加工中心能做不

网友:
这有难度?既然轴可以加工,为什么螺母不也加工?

网友:
你那查的什么标准?你们公司的标准件吗?我以前公司标准件里有比250还大的

网友(点评):
没,我们公司没那么多资料,查看五金手册的。主要是公司现用的一套搅拌轴改造